[工仪] DIY简易自动火花机

楼主(2023-03-04):
火花机打孔适用于硬度较高的金属,可是手动太累人了。以前买过个两路电机驱动模块,有前进后退功能,于是稍微改造,添加几个小元件,就实现了火花机电极的伸缩自动化,低成本的自动火花机就有了。

网友:
没有电路的原理图呢

网友A:
不错不错,是不是可以通过检测火花,消失了就推进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是不是可以通过检测火花,消失了就推进一点?

准确的说是检测电压的变化,当电极端前进快接触到工件时,电火花产生,二者接触了之后导通,高电平被拉低,电机开始反转后退,接触随即断开,高电平恢复,再次前进,如此循环往复……

网友:
接头裸露着,看着有点危险。

网友:
专业厂家生产需要这产品,挺方便。

网友:
不错不错,有了这工具方便多了

网友:
自动进给原理图呢。。

网友:
小白一个,能描述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B:
这个只能自己用,仿制的触电概率很大,220v危险

网友:
楼主手拿小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
临界电压是多少,楼主能否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是不是可以通过检测火花,消失了就推进一点?

电容上面接个光耦   短路了光耦就没输出  光耦控制步进电机的换向使能   当然 我说的不适用于他这个

但是可以改变思路  光耦控制三极管电路换向   也就是本来拉高正转   被拉低就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自己用,仿制的触电概率很大,220v危险

看到插板前面接了一个黑色塑料盒,应该是充电器。
所以应该是40V-60左右的直流电,没有什么危险。

楼主:
        所用主要材料:电机正反转模块,玩具减速电机,滑杆,60V充电器,60瓦灯泡
       模块控制电机正反转逻辑:
               正转:IN1高电平,IN2低电平
               反转:IN1低电平,IN2高电平
附上电路草图一张,不太会画,正考虑用光耦能不能改进,之前用LM358试验已搞坏两个,没有了才想到上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用主要材料:电机正反转模块,玩具减速电机,滑杆,60V充电器,60瓦灯泡
       模块控制电机正 ...

楼主给出的图,三极管型号标注S8050,而电路符号却是PNP的8550,管子型号错误?

网友:
我帮楼主分析了一下工作原理,并修正了三极管的极性符号。
便于有兴趣的朋友仿制简易电火花穿孔机。

网友:
有点意思这个玩意!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