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摄像机电池充电激活:SONY NP-FV30

楼主(2023-03-04):
摄像机闲置了很久,其中一节电池就快饿死了,用了坛子里学的无损开盖大法打开,给电池单独充电后在外部激活一下,电池满血复活了。

但是有个问题,两节之间的电压会差0.1V,之前那块快饿死的低一点,是容量减少了吗?

趁这个机会给大伙看看里面长啥样。 做工还是很精细的。

管理芯片应该是 M166Q,不过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好方法,那个0.1v已经可以不管它了,电池已经不可逆的问题

网友:
过放还是对电池有损伤啊

网友:
是14500电池吗

网友A:
有一块类似的,处理过后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最好换两节一致的。

网友:
无损开盖,愿闻其详。

网友:
看着好像是红外线水平仪的电池

网友:
激活能用就行,其实已经没什么容量了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开盖激活能用就行,下次直接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类似的,处理过后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最好换两节一致的。

小心原装保护板可能锁电芯,先并联小锂电池在保护板焊点,再替换楼主大锂电芯,然后去掉小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