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佬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8 - 华硕Z77超频坏板

楼主(2023-03-04):
从阳了之后就没碰过板(nv)子(ren),最近技痒又收了几块玩玩。

这个板子看着还挺新的,现在都懒得测,看着没有糊的板子都是直接上电,当然是不安CPU,哪怕是G1620我也舍不得呢

不亮机,跑码20,装不装内存都一样,那就是不过内存。
这个蛮搞笑的是我收的板子里有10%是到手直接亮机的,是卖家其他的东西比如内存或者cpu有问题。

测试内存的条件,各个电压都OK啦,系统管理总线SMBUS不ok。

一般smbus都是上拉到3.3v的,结果只有clk是3.3v,data只有0.2v,不正常。
都说华硕的排阻质量差,测了下2。7k没什么问题,掉个方向试试,涛声依旧。。

测试这2脚都没有波形,一度以为是桥坏了,

如果桥坏了作为野生维修员是没有BGA这种东西的,老板子也不值得换桥,
那么就看看这个data还有哪些连接。

发现是通过sq9连到PU503上了,还有一些电阻电容。

电阻测得都没什么疑问。看看PU503,它是一个NCT3933输出3个基准电压,其实就是超频芯片。

拆下试试,

完美亮机,看来就是超频打坏了芯片的smb_data内部逻辑,一直拉低了.
smb本质是I2C总线,拉低之后,导致南桥要输出的时候,认为总线“BUSY”,因此没有任何波形。

没有这个芯片是没法调节PCH和DRAM电压了,我已经加购了,下次攒一批芯片一起买,省点运费加个鸡腿。

拆修固纬数字示波器GDS-2062存在偏置/CAL信号等故障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 - 华南金牌B75主板险翻车终绝地求生/附BIOS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2 - 华硕A68HM-E主板秒杀/附BIOS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3 - 盲修影驰A320M龙将主板CPU供电电路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4 - 不完美维修杂牌B75主板/附BIOS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5 - 华硕B350和寨板X58简单秒

垃圾佬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6 - 烧鸡大法烧好七彩虹A320M

垃圾佬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7 - 技嘉B350M点不亮

网友A:
有没修好的吗?也分享一下

网友:
先坐下来慢慢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修好的吗?也分享一下

这个不是修好了吗?你没有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修好了吗?你没有看完?

他意思是其他的板子有没有翻车的,那当然有啊,上次捡一个B450,一个x370,结果要不就是cpu座子里面坏了要不就是内存槽,这些我都换不了。
但是最近拿去卖发现坏板都涨价了,还是小赚了一笔

网友:
点位图可以去哪里找?

网友:
技术啊!理论实操都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意思是其他的板子有没有翻车的,那当然有啊,上次捡一个B450,一个x370,结果要不就是cpu座子里面坏了 ...

去哪里卖废板?

网友:
理论功底不错。

网友:
这代板子不需要多路供电

网友:
这技术,我只能说犇B!

网友C:
买的没有卖的精,捡漏可不常有,咸鱼被坑才是常态。

网友:
得有一定的积累才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没有卖的精,捡漏可不常有,咸鱼被坑才是常态。

也要看,要求无修是一定的,个人卖家还好,如果本来就是维修店,那你得水平比他高才行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修好主板怎么办,再在咸鱼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修好主板怎么办,再在咸鱼出吗?

一顿操作猛如虎,修好才卖九十五

网友:
这个可以的哦
直接凭本事吃饭的

网友:
楼主我有一张100主板cpu坐针掉了2个吧收不收60元包邮

网友E:
是技嘉h110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技嘉h110主板

唯独各种座子或者桥坏了搞不了,没有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