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小米3 啊 小米4,都连不上手机里的小米运动

楼主(2023-03-04):
小米 3 和 4,都连不上我手机里下载安装的小米运动。均配对不成功。谁对这个有经验 出来说说。。。

需要 先蓝牙配对吗?配对的时候提示说 需要一个应用程序。。。。

网友:
米家里面连

楼主:
米家 全名是啥?

网友:
就是小米手机自带APP,米家APP

网友A:
因为早期的手环开发团队离开了小米 所以早期的手环已经连不上小米运动了 你可以下载ZeppLife这个app继续使用早期手环的一些功能

网友:
可以直接用你的小米账号登录 登录后以前在小米运动装中的数据还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早期的手环开发团队离开了小米 所以早期的手环已经连不上小米运动了 你可以下载ZeppLife这个app继续使 ...

我现在手机上用的就是这个,但是和米3  米4 都绑不上。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手环没有被解绑,只有解绑后才能重新被绑定的,这个绑定不是手机绑定,而是小米账户绑定,换账号的话,只有先从老号的手环APP上解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手环没有被解绑,只有解绑后才能重新被绑定的,这个绑定不是手机绑定,而是小米账户绑定,换账号 ...

米3、4的屏幕上都写着 请先绑定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米3、4的屏幕上都写着 请先绑定 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原来的账号不解绑,现在的账号是无法直接绑定旧手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原来的账号不解绑,现在的账号是无法直接绑定旧手环的 ...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原来那个米3 能绑上啊,也是咸鱼买的。

网友C:
不需要先连蓝牙啊,直接运行小米运动app,按向导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先连蓝牙啊,直接运行小米运动app,按向导来就行

就是说不用事先 进行 蓝牙配对 的,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不用事先 进行 蓝牙配对 的,是这样的吧

是的,不用事先配对

网友:
aPP找到设备后发现绑定的有账号,会提示你恢复设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