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磨到了就拆。比买配件还实惠

楼主(2023-03-04):
到了就拆。比买配件还实惠。有个轴承。疑一铜的链接杆。夹环是铝合金的。电动机玩具级别。

网友A:
我的也到了,拿来给电路板打孔,试了还合用

电机和连接杆是靠大力压进去、压紧的吗?看图片上有个螺丝孔,上面怎么没螺丝固紧?

网友:
我的早上也到了,实测同心度不错,价格实惠啊,满意
结果拆开一看,结构简单,但是有轴承,还行吧

线已经断了,换了硅胶线,焊接好了,还没组装完,稍等忙完了就去装上
价格真的实惠,回头再去买一套钻头和铣刀,以后开孔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到了,拿来给电路板打孔,试了还合用

电机和连接杆是靠大力压进去、压紧的吗?看图片上有个螺丝孔, ...

那个小孔是轴锁的孔,按下轴锁按钮正好卡到那个孔里

网友:
我的也到了,很满意,做工还可以,出乎意料

网友:
实在是忍不住也跟风买了一个,扣除店铺优惠,签到红包,实际上才花了两块多,浙江金华寄过来的运费都不止两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孔是轴锁的孔,按下轴锁按钮正好卡到那个孔里

我的轴压得多了,那个锁轴孔位置对不上了,用螺丝刀翘了下,对上了,但是同轴差了,震动比原来厉害了

网友:
铜轴的,确实实惠。

网友:
我也买了个这种小电钻,里面还有轴承,同心度就这个价格来说还真不错,用来做点小东西应该不错。等电机坏了,换个无刷上去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我买的1.69还没到货

网友:
都这价格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价格真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轴压得多了,那个锁轴孔位置对不上了,用螺丝刀翘了下,对上了,但是同轴差了,震动比原来厉害了 ...

用红包,再买一个,能做到4元内,昨天我搜另一个牌子的,车还在,那必须有啊
然后从红包那边领了,扣除后3元出头到手,真香
不过是铝的轴,电机给力,电源好像也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红包,再买一个,能做到4元内,昨天我搜另一个牌子的,车还在,那必须有啊
然后从红包那边领了,扣除后 ...

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去看看

这个牌子的车也在
实测是这个牌子的电机力更大好像
电源差点,可以换一个
然后这个还是铜的连接杆,难以取舍啊
不行就两个都买,反正俩一起也就8块多

我第一个没用红包,亏了
结果买各种能用的配件,pdd上买的,已经花了62
而且还没买齐

网友:
这个价位很不错。配的夹头粗了一些,要3个左右的钻头。

网友:
小电磨批次不一样,做工也不一样,主要有两点,一是有的主轴是铜的,有的是铝合金的,铜的没有散热扇叶,铝合金的有散热扇叶;二是有的是真正的轴承,里边带滚珠的,应该是铜轴的那种;有的就是一个圆形铁皮,外形像轴承,是直接套在连杆上的,应该是铝合金轴的那种。

网友:
有无推荐好点的小电磨?主要是次品实在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