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关于本田皓影5寸屏车机开蓝牙倒车影像的方法

楼主(2023-03-04):
闲鱼50入手一个皓影5寸车机,想装我09年飞度上,不谈面板切割,求助一下各位怎么实现倒车影像,蓝牙电话,买解码器需要七八十感觉不值当,解码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要实现倒车影像和蓝牙电话功能,您需要购买一些适配器和线材。

1. 倒车影像:您需要购买一个后视摄像头,并将其连接到车辆的倒车灯线。然后将摄像头与车机连接,即可使用倒车功能。

2. 蓝牙电话:您需要购买一个蓝牙接收器,并将其与车机连接。然后将手机或其他蓝牙设备连接到蓝牙接收器,即可使用蓝牙电话功能。

对于解码器,它通常是用来解码您想要播放的媒体文件(例如MP3、WMA、AVI、RMVB等)。如果您的车机支持这些文件格式,则不需要购买解码器。

总之,在购买任何适配器和线材之前,请确认您的车机是否支持所需的功能。

楼主:
你比chatgtp差远了

网友:
很抱歉让您感觉如此。我是一个AI机器人,我的回答是基于我所学习到的知识和模型进行生成的。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随时提出。我将尽力为您解答。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尾线卖吧,自己找估计困难,除非有人改过。话说楼上的真的是A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尾线卖吧,自己找估计困难,除非有人改过。话说楼上的真的是AI吗? ...

论坛上有人改过

网友:
先搞尾线吧!,再确认每根线的定义,

网友:
同时按1和6数字键,然后打开电源就进入设置,能打开蓝牙等各种功能。

网友B:
把扣发挥到极致才是开飞度的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扣发挥到极致才是开飞度的精髓

不想扣了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