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二代miniETC,和一代比少了屏幕和电子标签,能接typec充电

楼主(2023-03-04):
一代的过保好几年了,总显示电子标签失效,无耐直接180换了二代mini款,这款小巧很多,无需插卡,车辆电子标签直接写入设备,还可以typec充电和太阳能充电,电池也少了一块,芯片都是博通的BK5863N低功耗ETC芯片,1. 集成13.56 MHz读写器和5.8GHz收发器2. 单个32.768 MHz晶体,内置锁相环,无需13.56 MHz晶体 3. 大容量内置512 KB FLASH,支持在线升级4. 集成国标CRC 5. 低功耗5.8G 射频唤醒等,博通BK3431S蓝牙收发器,和上一代一模一样。

下面是一代的

网友:
非接触式扣费

网友A:
14500电池挺少见,电压3.2V看起来容量不会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500电池挺少见,电压3.2V看起来容量不会太大

以后估计多了,特别是南方。     北方要顾忌低温。

南方发的好多无卡盒子,现在看啊到拆机三款,均为14500的 3.2.。。

以前有卡的南方也有部分是14500的。  所以南方有充电线出现。。

网友C:
外形更小 巧了,到手固定开关是基本操作

网友D:
里面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E:
中国博通还以为美国的

楼主:
扣费有平台扣费,如微信、合作的银行等,好像也可以圈存,也就是往卡里面充钱,这个相当于发货时就已经把车辆数据写入,叫电子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形更小 巧了,到手固定开关是基本操作

这个挺方便的,即使脱落或者开关被打开,照几张照片也可以在手机上重新激活,长期放车上太阳晒很耐不住,我平时都骑摩托,充电的估计更容易唤醒,固定开关后长期取下也不会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国博通还以为美国的

这个我不太懂,内部很简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都是大同小异的

老款的有显示,两块电池好像还是不同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估计多了,特别是南方。     北方要顾忌低温。

南方发的好多无卡盒子,现在看啊到拆机三款,均为145 ...

3.2V有什么特殊用意吗,电池应该更怕高温啊

网友:
现在新车标配的那种比这个还小,估计电池和太阳能完全省掉了吧,都是直接在车上面取电

网友:
铁锂的不容易炸

网友:
没车的我只能看看....

网友:
能充电就保险多了。

网友:
14500电池的不错

网友:
新的看起来不错嘛

网友:
看着比老款方便,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