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1u电源降噪

楼主(2023-03-04):
都在换建准猫头鹰猫扇什么的,我发现水平放置电源,有空间外挂风扇。

用了2片砂轮片,切出风口。风扇接机箱电源。

最好的4cm风扇,也赶不上最差的7cm风扇。手头只有这个7cm旧风扇,实际安装8cm风扇是最合适的。

网友:
这个狠了,照这样改可以直接外置风道。

网友:
最好的4cm风扇,也赶不上最差的7cm风扇,这说的太对了,直径大一倍,进风面积大了4倍。

网友A:
改变了原来的风道,散热效果跟原风扇相比如何?我当时是改了温控风扇,气温低的时候0噪音。

网友B:
方向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可以吗?

一吹一抽,和原来风扇顺撇。换方向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了原来的风道,散热效果跟原风扇相比如何?我当时是改了温控风扇,气温低的时候0噪音。 ...

你把探头放哪里了?我放在主变压器的黄色绝缘带的缝隙里,开机挺安静的,5分钟就开始上转速了,逐渐就全速了。
原装风扇标称1.44w,实际12v测试也就1w,而工作电压也就10.5v。我换了建准的1.4w的,实测有2w,也许是假的,反正风量很大,噪音也很大,买0.8w的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把探头放哪里了?我放在主变压器的黄色绝缘带的缝隙里,开机挺安静的,5分钟就开始上转速了,逐渐就全 ...

一般是贴在功率管旁边的散热片上吧,你放变压器里面,可能不是温度高,是涡流感应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贴在功率管旁边的散热片上吧,你放变压器里面,可能不是温度高,是涡流感应发热 ...

有道理有道理。你用什么固定探头呢?我的电源散热片就是一个光板。另外两个散热片,你是放在1次侧还是2次侧?

楼主:
经过不断尝试,最终的方案,卸掉原配的4020风扇,加一个外置8010风扇,风扇接入原配风扇的电源座(从出线口拐进去就行)。
声音已经很小了,大概24db(游戏时),闲时大概22db。这个噪音还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C:
机箱空间大好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空间大好改造。

只要把电源水平放置,就有充足空间外置风扇

网友:
这个狠了,照这样改可以直接外置风道

网友D:
请教楼主你这个切割机的好不好切机箱的铁皮,一直都找好切铁皮的机器,还有你这个切割片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你这个切割机的好不好切机箱的铁皮,一直都找好切铁皮的机器,还有你这个切割片是怎样的 ...

这种小砂轮片切0.3mm的镀锌板还行,1片能切5~10cm,0.5的就累了,联想那种0.8的,一片啃不了1cm,还得大角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小砂轮片切0.3mm的镀锌板还行,1片能切5~10cm,0.5的就累了,联想那种0.8的,一片啃不了1cm,还得大 ...

我也是很郁闷想切点联想那种厚点的铁皮都不知道用什么比较合适,个人DIY的话就没必要线切割那些了,成本跟兴趣问题,不是商业化太贵就没意思

网友:
大换小确实能降噪也能提升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