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mini无刷角磨机好用吗

楼主(2023-03-04):
把商标涂了。省的说广告。

网友:
玩具 何必当真

品牌货 另说 ……

网友:
力气小,不能干大活重活,干点小活可以,重量轻,灵巧,最好两组电池,一组没电了可以换电池后继续干活。

网友:
受电池容量限制用时不长。

楼主:
就是当玩具买啊,,以后自己做一把,,好玩。

网友:
做一些精细小活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介于角磨和电磨中间的一个补充,挺好用的。但必须先有角磨和电磨的情况下再上这个,不然,先上角磨机吧。

网友:
无刷的,可以有,价格合适的话
不过我有大焊的手持款了,就是大,凑合用了,我猜是有刷款的

网友:
手上有把无刷的76角磨机和图一有点像。就是一个电机轴上加上一个卡切片的压片。
电池10v左右时转数13000多转,很静音声音和普通无刷电机一样大。
用来切东西效率比电磨加金刚石锯片 快多了。
缺点就是切深小,才25mm左右。
但是真的很安静,就是切割时也就比电磨声音大点,晚上用不影响邻居。
这个机器裸机才100左右,可以用电钻电池 就是和虾牌电池通用,
可以用bosch多功能锯片,可以上2寸或者3寸的抛光盘,用途可以更广泛。
据说这机器做美缝清瓷砖槽很适合。
做手工切割木头 塑料 等轻质材料很好用,大活还是得用100以上的角磨机
其他优缺点参考bosch小钢侠。

网友A:
图中黄色的这款我买的,雷奇是吧,这款是无刷的,适合干轻活,我用作DIY磨磨改改,重活还是买220V的角磨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黄色的这款我买的,雷奇是吧,这款是无刷的,适合干轻活,我用作DIY磨磨改改,重活还是买220V的角磨机 ...

记错了,是雷克,用的博世电池

网友:
看着像玩具一样

网友:
多多  67元

网友:
十分的袖珍,特殊场合用不错。

网友:
看实际应用场景了

网友:
无刷的好用,有刷的不好用,退了,缺点是这规格的切割片贵得不合理(对比4寸的)。

网友:
有两台大焊了!也关注过类似的,但发现碟片也不是常用的规格,想想就算了!

网友:
磨好用,切不好用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正经你想干点居家的日常安装维修活,这东西基本上是卵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