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1分钱买的7孔无线插排

楼主(2023-03-04):
逛抖音小店,看到有1分钱包邮的7孔无线插排,于是就下单买了一个,到手后拆开看看

外观,带开关

反面

功率

接线标识

接线端子

拆开里面,用磁铁试了一下,地线磁铁吸,是铁的,L、N线磁铁不吸,应该是铜的,只是铜排比较细,带小功率电器可以,大功率电器不行。

谢谢观看!

网友:
价格合 适,小功率充电用还是不 错的

网友:
小功率充电用还是不 错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

网友:
看那塑料感觉不太行啊。

网友:
这质量没的说。

网友:
居然还有铜排的,还可以,不错.比镀铜铝线好多了

网友A:
拆都拆了,把LED电阻换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价格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把LED电阻换一下

这个电阻要换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要换多大的?

论坛有帖子,几百kΩ

网友:
行了,一分钱的东西,还想要啥?

网友:
1分钱包邮的插排,太便宜了。

网友:
插充电器用可以

网友:
可以,不错,1分钱!

网友:
才1分钱,商家连邮费都搭进去了!

网友:
手机等充电小功率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一分钱应该用了红包吗?,小电器上用没问题

网友:
输入端加220v1a自恢复保险丝,指示灯反向并联红光LED。看铜条厚度额定300w,最大600w。

网友:
这排插很是超值了,几百瓦长时间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