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一下,我有三个U盘都是插到电脑里能看到盘符!看不到容量!

楼主(2023-03-04):
请教一下,我有三个U盘都是插到电脑里能看到盘符!看不到容量!一点盘符就转圈电脑就反应不过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回来吗?

网友:
第一步   确认电脑是不是坏了?    U口、操作系统等

第二步   确认U盘在其他电脑是不是也不能用

第三步   确认能够分别读取这三个U盘的电脑,能否同时读取这三个U盘

网友:
用chipgenius看看能不能认到主控和闪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行就扔了把 ,现在便宜,没折腾的必要

网友:
三个不同U盘一起坏的概率很低
什么系统?
先换到其他电脑看看能不能用
认到盘符没容量,双击后是转圈还是弹出未插入磁盘的提示?
如果弹报错就是盘坏了,如果只是在加载就是电脑坏了
三个盘同样故障的几率不大

网友:
现在便宜,没折腾的必要

网友:
不要插前面板,直接插背后usb插座试试,一样情况的话不是主板u口就是u盘全挂了,也可能仅仅usb输出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