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偷工减料的全汉360节能版电源升级大电容,开关管。目前稳定。

楼主(2023-03-04):
朋友把这个破电源送给我了,他说不是很稳定。额定功率内一跑游戏就蓝屏加黑屏,他的还是750ti。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189129

于是我升级改造了一番。

大电容额定300w的用120uf的怎么也说不过去。。。换了日化CHA 450V 180UF 2000小时品。那么大的孔位用这么小的电容,,过分有点。。

https://www.chemi-con.co.jp/cn/p ... =ECHA451VSN181MQ40S

最偷工减料的开关管方面AOS的 AOTF8N50 9a 500v RDS0.85更换为东芝tk12a50d 500v 12a 0.45的RDS。

快恢复二极管换成12ns的STTH8S06D

两个坑爹的对管AOTF5N50 5a 500v RDS1.1更换为东芝TK7A50D 500v7a  rds是1.0

整流桥由原来的台半406,600v 4a换成新电元us8kb80r,800v 8a。

本来想连输出也换了。结果都是直径很细的孔位,只能上细直径的固态,不值得换。。

12点吃饭前整改完,目前测试3个小时很稳定。

网友A:
管子可以不换的吧
换电容就行了,然后输出换一部分固态,应该能解决黑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可以不换的吧
换电容就行了,然后输出换一部分固态,应该能解决黑屏的问题 ...

目前测试很稳定。

网友:
全汉这种大厂还玩这一套

网友:
散热片也小啊

网友: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换元器件后还是不错!

网友B:
有些电源老化严重的已经没必要换件了,有些器官也已经步入老年了,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容还可以换更大点的

网友:
主要是初次级的电解,待机电解。
检流电阻补焊一下。
次级大电流路径。。。

这种230V only电源没必要上大电流MOS管。。。能稳定就不错了。。。
主电容是有点小,有些地方,高层有滤波器的,开微波炉灯都暗一下。。。这时候主电容小肯定重启了。。。

网友:
电源基础好,换管子和电容,瞬间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源老化严重的已经没必要换件了,有些器官也已经步入老年了,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

其他的到没什么,电容最容易老化。

网友:
这款 Capxon电解电容在开关电源中经常遇到,换上化工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
我以前在pclife入手2台500W全汉的工包电源,了库存的厂家很可能为了省钱,把500W正激的主变压器换成了250W全汉电源上发正激变压器,个头小很多,其它元件倒是大规格的,有没有什么办法买到大规格的正激变压器?

网友:
这手术有点大,再战10年应没问题

网友C:
400W用180到220UF比较合适。

我的400W的TT电源用180uf,500W的长城用270uf个人觉得比较合适了。

毕竟对于主动PFC的电源,滤波电容工作在高频电流下的,内阻,频率表响应才是最主要的,随便换一个非高频电容可能适得其反,且可能影响PFC的稳定。

不能用以前的工频滤波来计算电容量。

网友:
全汉用料有够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W用180到220UF比较合适。

我的400W的TT电源用180uf,500W的长城用270uf个人觉得比较合适了。

比例应该至少一w半微法,额定300w的话应该150uf才对,全汉这么过分,,管子和电容都省,,换了管子和电容后用手靠近散热片和电源内部附近,感觉发热明显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例应该至少一w半微法,额定300w的话应该150uf才对,全汉这么过分,,管子和电容都省,,换了管子和电容 ...

也可能全汉作为电源大厂,所设计的PFC工作频率更高吧,这个基本也可以按比例降低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