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激光标刻机故障 无红光有异响

楼主(2023-03-04):
有熟悉激光标刻机的朋友吗,我们厂有一台激光打标机,现在时不时出现故障,表现为没有激光也没有红光,方形的镜头盒里有吱吱的声音,机箱里面正负15V电源指示灯闪,实测电压不稳,看起来像是过载,关电源重开机又能用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出故障没有明显规律,电源表面看没有异常,电容没有鼓包。

吱吱声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网友:
公司的东西,修个什么玩意?坏了换新就行了,顶多给你100块奖金,费这个力气,还可能丢工作

网友:
不会修,这时候不应该返厂么?
当然让我瞎猜,电容寿命到了,换!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源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网友:
深圳大族激光打标机?我刚拆了一个玩

网友:
把大个儿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虽然是有设备,坏了也是自己修,
但是设备是我自己的,必须修好。
你的是公司的,你修好了没人说你好,修不好缺劳民伤财。

返厂吧。。

网友:
找专业的吧,一般人弄不了

网友:
6楼说的对,修好了也可能没人说你的好,还可能影响了别人的财路被人记恨,修不好可能还会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

网友:
做个换件工就很好,就件自己捣鼓着玩

网友:
镜头盒里吱吱吱响 一般是振镜马达的问题。找厂家修吧 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
这东西一般自己是修不好的,还是比较精密的,别折腾了。

网友:
吱吱声估计是振镜线圈发出,可能是振镜驱动部分故障,这东西,外面没什么资料,在一个,厂里的东西,别太揽活,返厂吧

网友:
报废、换新、废品价拿走

网友:
找厂家吧,振镜系统问题了。振镜动过要校准的。

网友:
单位的东西,就不用修了,找售后。

网友:
建议找售后返厂维修,自己没修好,把别的弄出问题更麻烦。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找到了,几十块钱,找不到要几百上千,这个找厂家现在一般都是建议换机器,修,就不是一个地方坏了报价很贵,新的CO2 ,30W的一般也就一万多,

网友:
这都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惹的祸,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修好了是情分,不修是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