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热水器板子的管子型号

楼主(2023-03-04):
应该是个场管吧,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替换,板子是热水器上的
3-5日更新:背面IC1,应该是个单片机,还能修吗,或者上哪里找个报废板代换一下

楼主:
我靠,这是个单片机吧

网友:
我靠,到底是要辨识哪个元件?

网友A:
大三脚LM7805,小八脚可能是个单片机,也有很大可能是LM393或者LM358?

网友:
标注一下是哪里呀

网友B:
看板上标注网上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上标注网上查

板上标的IC1,估计是单片机了

网友:
显然不是场管。没有丝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三脚LM7805,小八脚可能是个单片机,也有很大可能是LM393或者LM358?

很大可能是393

网友:
直接买板又不贵吧,话说你咋知道啥元件坏了呢

网友:
单面板的,把IC外围元件跑一次电路图,就基本能判断是哪类了
如果是单片机,就歇菜了

网友C:
从板上标识看是IC1,肯定是集成块了,不会是MOS管的。楼主应该在板上跑一下线路,至少要把电源的两个脚 弄清楚,剩下的就只有六个脚 了,再跑一下这六个脚都接到什么地方了。基本上就能知道是什么IC了,另外这个IC应该有打字的吧,如果有的话,可能照片拍不清楚,你眼睛能看清楚的吧,发上来啊,如果是打磨掉的,就更好办了,说明是通用的芯片,只要跑一下外围线路确定是什么IC就能用相类似的来代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板上标识看是IC1,肯定是集成块了,不会是MOS管的。楼主应该在板上跑一下线路,至少要把电源的两个脚 弄 ...

看不太清除,感觉像lm393,已经定了,等到了换上试试,买个板子100多呢

网友:
描述不清楚,是啥牌子的电器,故障现象是啥表现,量了哪些脚位,都没有

网友D:
热水器的板子,这是执行电路板,IC应该是比较便宜的358,它是处理探头信号的。基本不坏。带散热片的三端器件是稳压集成块,7805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的板子,这是执行电路板,IC应该是比较便宜的358,它是处理探头信号的。基本不坏。带散热片的三端器 ...

对,今天换上了,让朋友带去测试了,行不行到时候给大家一个答复

楼主:
还是不行啊,还是原始故障,报E3

网友:
这种即热式热水器板子出现故障代码能查到。多数易发故障是入水传感器故障,有霍尔损坏,进水飞轮渣子卡住不转等!

网友:
能报故障代码,单片机基本不会坏,查故障代码找相应的地方维修,热水器一般温控器、继电器(板子上的黑色的大的)容易坏!板子一般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