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螺杆空压机没有油了,报警高温,加点油顺便拍几张照片

楼主(2023-03-04):
螺杆空压机没有油了,报警高温,加点油顺便拍几张照片

最后来张加油后的照片,现在虽然看起来很多油,但是空压机运行的时候就一点都看不见了

网友A:
这个为啥加那么多油,我今天买了个德国的双螺杆泵头准备自己做个泵,咋看你拍的这个结构,这么东西。。。我就一个泵头,是不是弃疗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啥加那么多油,我今天买了个德国的双螺杆泵头准备自己做个泵,咋看你拍的这个结构,这么东西。。。我 ...

楼主真的要DIY?多发帖研究

网友B:
怎么会漏没油了?

网友C:
再密封,活动中受热也会蒸发掉部分机油,随着压缩空气跑路了。。

网友D:
楼主要搞什么东西,这些设备都上啊。

网友E:
网上见过螺杆压缩机结构图,像罗茨齿轮泵需要很高加工精度,气泵必须有润滑剂。如果润滑流失偏快,试试油气分离装置减少流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啥加那么多油,我今天买了个德国的双螺杆泵头准备自己做个泵,咋看你拍的这个结构,这么东西。。。我 ...

只有泵头??那得缺好些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啥加那么多油,我今天买了个德国的双螺杆泵头准备自己做个泵,咋看你拍的这个结构,这么东西。。。我 ...

我只是觉得多加点油用不着很频繁的加,那么多东西功能不一样,或许还有各种保护吧,电机还在另一边,没拍到

网友:
中央空调压缩机得加一大桶,换油比较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漏没油了?

不知道是漏完了还是久了消耗掉了,漏的几率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搞什么东西,这些设备都上啊。

这是厂里的CNC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见过螺杆压缩机结构图,像罗茨齿轮泵需要很高加工精度,气泵必须有润滑剂。如果润滑流失偏快,试试油气 ...

厂里的空压机,能正常用就行,有问题就给老板说,让老板找人修,毕竟我只是厂里的工人,又不是修这个的,也不懂,修坏了反而还得不偿失

网友G:
我老板那里的空压机用好多年一直没加过机油

网友:
对,加油,加油,加油,猛劲的喊: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密封,活动中受热也会蒸发掉部分机油,随着压缩空气跑路了。。

空压机都需要定期保养的,一般保养周期内不会跑那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老板那里的空压机用好多年一直没加过机油

说明你厂里的空压机密封好,不知道是卖家还是厂家设置了保养时间,到时间自动停机等保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只有泵头??那得缺好些东西呢!

看来老板懂,等我泵头到手了,研究一下。主要是我有个单相的3KW电机,看看能怼一起的话,可以搞一下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老板懂,等我泵头到手了,研究一下。主要是我有个单相的3KW电机,看看能怼一起的话,可以搞一下玩玩 ...

年前突然想弄一台小螺杆机 看了一下要4000左右 刷了若干视频后果断退烧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我的活塞空压机吧 省心 维护简单便宜 螺杆机优点就是噪音低  用气量不大的可以考虑

网友:
平时要注意有没有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