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PDD上40包邮的3516机顶盒Hi3798MV100处理器

楼主(2023-03-04):
再次经过多次对比测试,结论稍有更改。

年前在拼西西上分别在两个店铺买了两款都写了3156型号的机顶盒,今天有空拆开给大家看看,顺便讲下优缺点,给大家做个参考(另外这个是12V供电的,我买的另一款是5V供电的,处理器是MS09280MC处理器,这个处理器明显没有hi3798MV100的反应快,如果大家要买一定不要买5V供电的那个3516)

店铺上写的是16G+128G,混坛子的都知道这肯定是假参数,既然咱们去买了,也不用纠结这个。

先看下与移动EC6110-M机顶盒大小对比。

外观小巧,明显比普通的机顶盒小一圈。

主板正面全貌

主板背面全貌

主板正面近照

一颗8G的MMC闪存

两片512M DDR3内存组成1G内存(这明显是拆机二次利用的,不过没关系,这玩意基本上不会坏)

所以它的真实配置是1G+8G

RT8188FLV 无线芯片

开机画面 显示 SMTART TV

优酷的酷喵桌面,这个版本的资源其实比 酷喵的普通版本丰富,这个上面有的资源,酷喵上面没有。

适配的遥控器真多,家里的遥控器这个机顶盒都能用,反过来,移动的一些机顶盒反而不行。

自己使用的一些app,这些app正常使用米没有问题,相对来说还算流畅,能在我的接受范围内(我是拿我2015年的康佳055电视做对比,1G+4G配置,现在已经卡的半天不能进页面了,只当作显示屏来用了,前年还换过一块主板,还是这样,早知道早些买个机顶盒还好了)。

优点:
这个系统优化的比较好,自动杀死已经关闭的app的进程,让正在使用的app更加流畅;
网线接入的时候,自动关闭WiFi,这点做的比较好
如果分辨率设置错误,自动恢复成适配的分辨率,这点做的也很好,另一款ms09280mc处理器的就不行,一旦分辨率设置出错就黑屏了。。。
由于是用的海思的Hi3798mv100处理器,性能各方面明显比S805和MS09280MC的好,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最近为了想找一款合适的机顶盒,自己买的加上问我哥哥要的,家里好几台机顶盒了。
适配的遥控器贼多,家里好几个遥控器,都没有它不能用的。
系统自带的都有直播软件,并且他们的遥控上有直播按键,按一下这个按键就能直接打开直播APP,给老人看电视,这个功能贼方便。比普通的机顶盒方便多了,我给自家老父亲那房间里小米电视配的就是这个机顶盒,小米电视只当显示器用,老人家就好看戏,一键直播,方便的很。

缺点:
性能上明显低于hi3798mv300 / hi3798mv310处理器的机顶盒,都是1+8配置的
WiFi连的时间久了,得重启盒子才行,这应该是机顶盒的通病,至少我目前用的这些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不能安装第三方桌面,安装完自动卸载了,其他app正常安装使用。

我自己目前有:
CM201-2朝歌板,CM201-2YS版各一台,这两台是Hi3798mv300处理器;
EC6110-M 这个是Hi3798mv310处理器,以上几台都是1G+8G配置;原版系统没有开启WiFi功能,刷机后WiFi蓝牙都可以用。

一台M401A,这个是S905L3处理器,2G+8G配置,网线版本,有蓝牙,没有WiFi,安卓9.0,虽然配置比其他几台高,但是实际使用体验没有海思处理器的好,整体比较流畅,但是,有些app打开后,系统直接死机,得强制断电重启才行,很多电视app不能兼容,比如nplayer和kodi。视频解码明显不如比不过hi3798mv300/310系列。

如果是为了看电视和高清视频,优先推荐海思系列,最好买2G内存的。

补充内容 (2023-3-25 16:52):
这个板子原来是长虹IHO 3000 S型号,关联帖子:
https://www.znds.com/tv-1111235-1-1.htm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1520349/

补充内容 (2023-3-25 16:53):
可以刷e 酷网 海纳思 hinas 固件
https://dl.ecoo.top/

补充内容 (2023-3-25 17:02):
关联帖子:
https://www.znds.com/tv-1205464-1-1.html

补充内容 (2023-4-1 12:50):
花了几天时间,给这个机顶盒做了一个强刷包,支持一键启动太阳直播APP和电视家: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9610-1-1.html
非常适合老人看直播

网友A:
能看央视直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央视直播吗?

可以的,系统自带的都有直播软件,并且他们的遥控上有直播按键,按一下这个按键就能直接打开直播APP

网友:
看来华为芯片好点,

网友B:
花钱买这垃圾,都是IPTV退役下来换壳的机器,二次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钱买这垃圾,都是IPTV退役下来换壳的机器,二次利用

老人家就好看戏,一键直播,方便的很。有些东西,并不是为了追求性能而买的。除非能在性能更好的机子上,做出这种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给自家老父亲那房间里小米电视配的就是这个机顶盒,小米电视只当显示器用,老人家就好看戏,一键直播, ...

如果方便的话,把系统用海思的hitool工具,备份一下,这样有同款板子的,就可以刷了

网友C:
为啥要把电源开关弄断了,短接了引脚加电直接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把系统用海思的hitool工具,备份一下,这样有同款板子的,就可以刷了 ...

是的,有这打算,备份出来后,放坛子上,就是要自己手工做分区表,这个比较麻烦。还不知道能不能从ttl里面获取到分区信息,获取不到的话,就没办法备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把电源开关弄断了,短接了引脚加电直接开机

不知道,其实这样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系统自带的都有直播软件,并且他们的遥控上有直播按键,按一下这个按键就能直接打开直播APP ...

3568都有吗?

网友D:
海思处理器的安卓版本低, 很多软件无法运行, 这是无解的硬伤,所以根本不能和m401比

网友:
这个就是运营商的IPTV盒子改的。

网友:
配置辣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思处理器的安卓版本低, 很多软件无法运行, 这是无解的硬伤,所以根本不能和m401比 ...

M401的安卓9还不是一样好多软件不能运行。。。你买个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没买过3568.。。

网友:
这个能刷airbian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买过3568.。。

他说的3568可能是指央视3568套,一般这几个频道是收费的,以前就算正版中九二代机都不能收看。   话说楼主没玩路由器玩机顶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把系统用海思的hitool工具,备份一下,这样有同款板子的,就可以刷了 ...

这个ROM可以直接备份出来?能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