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开HYNV6颗粒无法跑RDT怎么解啊?

楼主(2023-03-04):
RT,卤煮从一个垃圾U盘上拆下来两颗废海力士3Dv6的64G颗粒,H25BFT8A1B8R,单颗1DIE 1CE,ID是AD,5E,28,53,02,B0

从毛子网站上下载到的3dv6工具里正好有这个颗粒的参数,但是不论FC1179还是2258xt的工具里都认成AD,7E,28,53,02,B0

我看了SM3281的支持列表里这两个ID的参数都相同,感觉应该可以通用

因为知道是废颗粒,本着垃圾佬不浪费任何一个硅渣的原则,开卡前想跑一下RDT测测到底垃圾到什么程度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我打开设置发现并没有选择ISP、RDT固件的地方

勾选RDT并保存之后点击开卡,发现如下图提示:FW Folder put mismatched ISP/RDT File

请问各位老哥这玩意应该怎么办啊?

楼主:
在此,点名批评一下垃圾移move速speed的U盘,SM3281BB的主控,配了这么两颗垃圾颗粒,坏块太多直接掉盘不说,更可气的是,这俩相同ID的颗粒竟然还不是一样的封装!!!!!!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朗科120G固态盘

网友B:
第一步(RDT):1、图一中的第一个箭头不要勾;2、RDT测试,勾上;3、点旁边的RDT设置,设置好RDT参数;4、pretest 选1。这样开成功后,就是RDT模式,拆下SSD,只接电源线,让SSD自动运行RDT程序来检测闪存。待检测完成后(灯不闪了),拆下,接上转接卡,选择图一中的“RDT结果”,来查看RDT的结果,并保存;
第二步,按RDT结果来开卡:
1、pretest,选“参考RDT”,并勾上“检查&保留RDT”
2、取消“RDT测试”
就可以完成按RDT结果来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RDT):1、图一中的第一个箭头不要勾;2、RDT测试,勾上;3、点旁边的RDT设置,设置好RDT参数;4、 ...

这个版本的pretest选项好像跟一般的2258xt工具里的选项不太一样,而且照你的说法设置之后依旧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朗科120G固态盘

你的是什么颗粒?

楼主:
手动顶一下,救救我吧老哥们!!!!!!!

网友:
科技块坏的太多,也会影响测试的。换正品片吧

网友C:
都是拆废固态上U盘,没见过你这拆废U盘上固态的;U盘都用不了了,固态上还能用么,开玩笑吧?

固态上RDT跑不了,不如换回到U盘上去跑,毕竟U盘的设置应该比固态简单很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朗科120G固态盘

朗科去年有一批盘故障率超高,装系统各种蓝屏、丢文件丢盘啥问题都有,RTL5735主控的没固件升级基本没救只能换,59XT2主控的从U1124升级到V0829固件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朗科去年有一批盘故障率超高,装系统各种蓝屏、丢文件丢盘啥问题都有,RTL5735主控的没固件升级基本没救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朗科去年有一批盘故障率超高,装系统各种蓝屏、丢文件丢盘啥问题都有,RTL5735主控的没固件升级基本没救 ...

唉!系统盘内存储好多文件没有转存机械盘,

几秒的时间就系统找不到盘符了!

可惜!

网友A:
楼主的开卡成功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拆废固态上U盘,没见过你这拆废U盘上固态的;U盘都用不了了,固态上还能用么,开玩笑吧?

固态 ...

上3281用正片工具开出来跑圈写入都不行,直接掉盘卡死,再插上就不认了;用黑片工具开时间太长了 = =

试了试fc1179,只有第一次开出来59G,剩下都只能开出来19G、16G这种容量

我是觉得固态的主控纠错能力应该比U盘主控强,再加上实在没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开卡成功了嘛?

开卡可以开,就是没法跑RDT,数据会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3281用正片工具开出来跑圈写入都不行,直接掉盘卡死,再插上就不认了;用黑片工具开时间太长了 = =

试 ...

赶快研究研究什么问题开卡失败!

我这个朗科120G用了没有多久,还想继续服役!

你解决了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研究研究什么问题开卡失败!

我这个朗科120G用了没有多久,还想继续服役!

我这一直都可以开卡,只是跑不了RDT

你这个2258xt开B0KB应该挺好开的

网友:
打磨颗粒?

网友:
自从用坏过俩这牌子的U盘后 再也不敢碰朗科了

网友:
2258XT根本搞不掂这个制程的颗粒

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