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机音箱加个50W蓝牙音箱功放

楼主(2023-03-04):
拆机音箱加个50W蓝牙音箱功放

某多多买的俩拆机二分频喇叭,说是音质好,但用了下只能说是符合这个价位吧,和几百块的书架箱还是差的很远,买了新的就不要这个了

配套的还有一块蓝牙功放板,应该是三五音频这块TDA7492P,25W+25W的,蓝牙4.0,电源8-25V
一起包邮出了

网友A:
我买的是30多的蓝牙功放,没有那么多按键,就一个编码器。。然后书架音箱买的是纸盆的,本地自提90元,电源用的是朋友给的12V5A的裸板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30多的蓝牙功放,没有那么多按键,就一个编码器。。然后书架音箱买的是纸盆的,本地自提90元,电源 ...

你这是搭车出货啊

网友:
没有,我只是说我的折腾,这种哈卡曼的感觉都那样,书架箱还是得4寸以上才有音质吧。。

网友:
购物APP上满满的都是HIFI喇叭-商家吹出来的HIFI 实际上还是遵循一份价格一分货原则的。真正的HIFI喇叭不便宜,便宜的也称不上HIFI。

网友B:
我的电动车中控坏了,能不能用这个功放板直接驱动原车喇叭。。12V不知道有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动车中控坏了,能不能用这个功放板直接驱动原车喇叭。。12V不知道有多大功率。 ...

12V应该是差不多能跑满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