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小缺陷的17,22,24,27寸液晶显示器若干

楼主(2023-03-04):
有小缺陷的17,22,24,27寸液晶显示器若干

1.无牌号的22寸LED显示器。整体效果不错,就是中间有三,四个划痕。OSD按钮无效(一般也不需要调什么)、配件包括VGA线,和外置电源。50元

--------------------------------------------------------------------------
DELL 24寸LED显示器,整体效果很好,双接口。就是中间靠右有一条竖线。120元。有底座

--------------------------------------------------------------------------

创维电视机/显示器二合一,28寸。整体效果不错!有底座。有万能遥控器,160元。有音箱。

---------------------------------------------------------------------------------------

NEC 17寸方屏。  40元。双接口。有底座

------------------------------------------------------------------------------
联想22寸LCD液晶显示器,亮度一般。可以用按钮调亮,但关机后亮度存不住。双接口。整体效果很好。80元。有底座。

以上不包含运费,运费实收。一般20-30元之间。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技嘉B75M-D3V主板。带i7 3770 CPU。套装合计 400元。不带散热器。散热器另加30元。该主板使用三代内存,支持前后USB 3.0.全固态电容。带挡板。
GF 440显卡,1G显存,3个接口,40元。GF430显卡,1G显存,2个接口。35元。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25元。HDTUNE慢扫全绿
电脑大耳机,好用,3.5毫米插头。有灯光效果。10元。
笔记本光驱,刻录机,10元一个
电脑音箱,长条形状,白色的,带电源。很新。15元一套。
直播用的灯架,灯可以变光,但没有手机支架。15元。
台式电脑电源,450W,50元。
台式电脑有线网卡,10元。声卡,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16G 寸SSD, 10元。台式电脑,笔记本都可以用。
若干机械笔记本硬盘。120G: 15元。160G:20元。320G:30元。500G: 40元。保证HDTUNE慢扫全绿,无坏道!
名牌鼠标,10元一个。
笔记本内存条,三代,逐条测试无问题。4G:22元一根。无牌
GF430显卡,30元。GF440,1G显存:40元,GF650显卡,50元。亮机卡:10元
HP 台式电脑,非常漂亮!i3 3200 CPU, 8G内存,64G SSD+500G机械硬盘。内置无线网卡。前后都有USB 3.0.前面板有读卡器。质量好!做工好!用料实在!300元。

购买的万能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GSKsV&id=4650345116  一元商品

网友:
没链接买个JB

楼主:
网吧带耳机,15元一个,发光的机械键盘非常漂亮,30元一个。Gf430显卡30元,gf440显卡1G显存40元,白色的多媒体音箱带电源1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单天线的无线路由器,6元一套,三天线的路由器,10元一套,都带电源。

楼主:
----------------------------------------------------------------------------
下面是笔记本专栏
1.联想老本  联想昭阳双核笔记本100元一套。T4300/2G/160G/DVD, 带无线网卡,光驱,读卡器,电源,鼠标。好用无故障。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运费16元。

2.联想大本
15.5寸大屏非常漂亮。无电池。配件就是笔记本包,电源和鼠标。i5二代CPU, 8G内存,128G SSD+320G机械硬盘。双硬盘。G450GM 2G独立显卡,双显卡。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DVD刻录机,蓝牙,指纹识别。价格:500元。整机非常漂亮!

3.联想i3  小本
联想i3 12寸小本
I3 350 CPU, 6G内存,120G固态硬盘MSATA接口+80G普通2.5寸笔记本硬盘。本机是双硬盘。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蓝牙。电池好用,配件就是电源和鼠标和笔记本包。280元。运费15元。
12寸LED屏幕。整机无任何故障,键盘手感特别好。支持hdmi,也支持VGA。教师用来投影教学效果不错!保证运行稳定!图片的鲁大师测试只供参考,以本广告的文字为准。内存,硬盘可以更换,价格另议。

---------------------------------------------------------------------------------------------------------------------
水性记号笔5毛钱一只。
联想24寸一体机 i3 5代CPU,i3-5005U, 8G内存,128G固态硬盘。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DVD刻录机,内置音箱话筒成色很好,质量很好。采用笔记本i35代CPU超静音。价格是400元。运费40元
台式电脑电脑,400W的50元。230W的20元。
七彩虹 GTS 430显卡,比较大,需要6P口,1G显存。50元
台式电脑硬盘,1T:50元。500G:25元
华硕M4A87T大主板,不带显示接口。四个内存插槽。使用三代内存。带AMD X645 四核CPU,带风扇带挡板。价格:70元
麦博低音炮音箱一套,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七彩虹gt 450显卡1G显存只要40元,后面两个dvi口。
GT 650显卡,1G显存,三个接口。50元
GT 430显卡,440显卡,30元,40元
键盘垫,80厘米长,15元一张。
多个台式电脑电源,400W的50元,300W的30元,230W的20元。
DVD刻录机,20元。是串口的,好的。
机械键盘,成色好质量好。30元一个。
无线路由器,150M的10元一套。300M的15元一套
MSATA接口的SSD, 128G, 32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七彩虹1050 ti 4G显卡500元。
华硕b250m-Plus主板。不带CPU。带风扇,带挡板200元。
32G MSATA SSD, 10元
笔记本机械硬盘,1T,80元    750G,60元。 500G, 40元。160G,20元。120G,15元
保证HDTUNE慢扫全绿。
路由器,带电源。10元一套。
400W台式电脑电脑,50元。230W电源,20元。
罗技鼠标,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联想g480笔记本。i5 3代CPU 8G内存,240G固态硬盘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好用,无故障。450元。

德生收音机,20元
PHICOMM四天线无线路由器。双频,无线千兆,有线百兆。30元一套!
面包机,小的30元,大的50元。
联想一体机,Q6600 CPU,120G SSD,6G内存。21.4寸屏幕。DVD刻录机/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无任何故障。配件就是电源。20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机械键盘20元。

G4560 CPU,属于14nm制程,第六代,可替换六代,7代INTEL CPU。 70元。1151接口。
i3 6100 CPU,100元。  i3 7100 CPU, 180元。保证都没有任何问题!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内存条2G的十元。四G的20元。台式机的内存三代。
汽车摄像装置,安装在汽车内循环录像,用于事故取证等。JADO 600型号  50元一套。基本没用过。
HP 一体机,21.4寸屏幕,Q6600 CPU, 6G内存,120G SSD。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内置音箱。无任何故障!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220元。运费20元。比较重。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联想12寸小本。i3 350 CPU, 4G内存,80G机械硬盘(还有个MSATA接口,自己可以再添加一个SSD)。12寸LED屏幕,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蓝牙。无电池。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 仅200元惊爆价!无任何故障!

------------------------------
相同外观,相同型号的还有一套高配的。i3 380 CPU, 8G内存,128G固态硬盘+160G机械硬盘(双硬盘),电池好用!蓝牙,无线,指纹,读卡器,HDMI都有。配件包括电源,笔记本包,鼠标!全套280元!

楼主:
长虹智能扫地机器人,50元一套,带一个电源。
飞人牌电吹风十元。
30W的电烙铁,10元一个,有两个。
技嘉B75主板,120元。带挡板,带G1620T CPU。
麦博低音炮音箱一套,30元。
德生收音机,20元。四个波段。
台式机内存2G的5元,4G的10元一根。
亮机卡10元。
笔记本内存,三代,2G的10元一根。有多条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512G固态硬盘120元。串口的
技嘉b75主板。G1620t CPU。120元带档版,但没有风扇。成色非常好。支持前后USB口。使用三代内存。主板有两个显示器接口。
麦博低音炮音箱,3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台式机三代内存4G的,15元一根。
Mini台式主机。AMd A4 6300 CPU,性能相当于i3 三代,6G内存,128G固态硬盘,主板集成两个显示接口。使用是普通小主板。只能差半高卡。支持USB 3.0。主机虽然小,但是还可以装光驱。可以邮寄。邮费18元。主机只要220元惊爆价。安装了Win 10和常用软件,运行稳定。

楼主:
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基本全新全套。50元
笔记本硬盘,机械硬盘,80G:10元。  120G: 15元。 500G:40元
HDTUNE慢扫全绿
CPU风扇,5元-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