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螺丝能不能用螺丝取出器

楼主(2023-03-04):
洗衣机转筒的不锈钢螺丝下不来了,我想用取出器,但是卖家说不能用在不锈钢螺丝上,请问各位朋友有什么办法?

网友:
找个螺母焊在洗衣机转筒的不锈钢螺丝上,或者加热后用冲击改锥试试

网友:
焊接法最靠谱,WD40神油润滑后加热也行,不过后者得保证原螺丝完整无损伤。

网友:
   一样原理   卖家这么说 可能东西质量不行  ……

  螺丝取出器  丝牙相比 十字 一字 螺丝刀吃劲多了  锤子敲敲  一般螺丝取出器 应该干下来  ……

网友A:
洗衣桶的螺丝会不会是反丝的啊?
楼主你需要先确定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产品

网友:
不锈钢螺丝不容易宁花的,找个好披头,用冲击电动,确定方向一下搞定

网友:
以前修摩托车的,拆发动机头,遇到扭不开的螺丝,就是拿这种批头,用手锤用力锤两下,螺丝就松了,就可以手动扭出来,还有如果能锯得到,拿个手磨砂轮片,在螺丝头上开个一字槽,就可以扭下来了。

https://www.douyin.com/video/7164738002671963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桶的螺丝会不会是反丝的啊?
楼主你需要先确定这个问题。

你说的对,可是怎么弄清楚是不是反丝?

网友:
用冲击批试试,电扳手也可以一试。

网友B:
不锈钢螺丝的硬度很低,如果螺丝真的吃上了劲,这种断丝取出器确实取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可是怎么弄清楚是不是反丝?

最简单稳妥的方法是问厂家售后

网友D:
不锈钢螺丝硬度比取出器高很多,有难度。我昨晚刚搞断一支不锈钢钻头,硬度高,但是脆。

网友E:
我买过这东西,科麦斯的,就是卖电钻那家,以为好歹是个品牌,结果拿到一看,无论是钻孔的还是取螺丝的,都没有刀口,上去就打滑,然后一看评论,追评的都说上当了。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鸡肋,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稳妥的方法是问厂家售后

实在佩服厂家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螺丝硬度比取出器高很多,有难度。我昨晚刚搞断一支不锈钢钻头,硬度高,但是脆。 ...

我有钻不锈钢的钻头,是怕这个丝锥会干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螺丝的硬度很低,如果螺丝真的吃上了劲,这种断丝取出器确实取不出来 ...

加工不锈钢时,不锈钢会粘刀,并且会多产生切削热,所以容易烧毁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过这东西,科麦斯的,就是卖电钻那家,以为好歹是个品牌,结果拿到一看,无论是钻孔的还是取螺丝的,都 ...

是这样的,淘宝上只有追评还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钻不锈钢的钻头,是怕这个丝锥会干断掉

大概率会损坏丝锥。201不锈钢硬度高,304的话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