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投影机画面抖动是不是共振问题?

楼主(2023-03-04):
一台叫M24的杂牌小投影机,换了两次有两台机都存在画面抖动的问题,不知为何品控这么差,我准备退货放弃换其它机型了。有没有人用过这种国产杂牌单LCD?不追求清晰度点个亮还不容易。

网友A:
啥分辨率?为啥不考虑二手机器

网友A:
抖动是啥意思,多大幅度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分辨率?为啥不考虑二手机器

最高能调到1080P,实际上是不是也不懂。家人不给打孔吊装又没地方摆只能用小的,既小又便宜的二手机很难找,最小的也比老式广电机顶盒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是啥意思,多大幅度和频率

墙上的画面不停上下抖比胶片还明显,肉眼可见但同样距离用手机拍看不出来,无法消除,我怀疑与风扇共振有关。

网友:
屏幕没固定好

楼主:
两台机都有这个问题,虽然没指望便宜货有多好但是这品控没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