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16贴JS29F16B08JCNE1/240GB SLC硬盘折腾记

楼主(2023-03-04):
上次说了我从某力那里买了一板JCNE1颗粒,贴了两个USB2.0优盘。

朋友收了个金士顿V300坏盘,他要颗粒,板子和外壳留给我,拆下8片1CE的自封L95。
这个板子散热是真的快,自己没有铁板烧就只能用风枪淦,一开始用自己习惯的350度 3/8风力,搞半天没下来,然后加到390度才把颗粒拿下来,然后板子阻焊层起皮了

空板插上硬盘盒,轻松识别。

上板也是类似的问题,惯用320度,因为板子散热快总是连锡,加到390度,完美解决。然后啪的一声,很快啊,把16颗芯片贴好了。主控背面的跳线要跳1 2 3 6。
记住这里的板号是2024447-001.F00G 主控是金士顿打标的,应该是VB4版本吧

但是这里上机不认盘了,设备管理器里只有一个ASMT 2235。戳ROM孔也没用。芯片没有温度,电流表只有盒子自己的电流。
自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结果发现Vcc VccQ对地大短鹿。

之前测过了,JCNE1在某些主控板上需要把25-28 45-48挡住,否则会短路发烫。不过固态板子的电源芯片应该是自动保护了,防止出现更大的问题。
这是开卡教程PDF里面的B00G版本的图,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堆跳线,贴东芝颗粒要跳上,贴牙膏颗粒要拆掉,否则大短路。我的F00G板子把这些跳线都缩水了而直到E00G版本,这个跳线还是存在的。

然后390度把芯片又都拆了下来,之前拆第一颗芯片的位置露铜更严重了,所以去臭鱼买了一块D00G版本的裸板,外加8颗FT64G08UCM1-27,1CE的L84。跳线位全空,省事了原来的板子当尿板。

板子到手之后390度轻松拆下原有颗粒,上了SM3267测试了一下,不能开DDR,双贴读40写20这样子。于是拆下来上安国主控了。
然后花了一上午时间轻松焊了回去。

插入硬盘盒,轻松认盘,用sf_flash_id_rommode 检测看中间缺几个CE,所以补焊了一下,ID认全。
打算装壳的时候发现,F00G版本在左上右上的螺丝孔旁边有个豁口,外壳的相应位置有凸起。E00G及以前版本都没有,装不进去先裸板开卡再说。
打开开卡虚拟机,16贴JCNE1选择22537开卡。金士顿蓝板需要设置这几项:External Write Protect选择Exists,Power Management选择B01,两个Temperature Sensor的Device ID都选LM73(感谢perter指正,选LM75会导致温度显示异常)

测试闪存后有两个CE报Warning,分别是Bus1 Lane3的CE6和CE7。然后开卡失败,报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重新插拔之后再次尝试开卡,Bus1 Lane3 CE7多了个N9,直接Fail。尝试更换闪存。从这个板型贴闪存的顺序,推断这个位置应该是10号位,也就是主控面右下角

从SM3257那个盘上吹下一片JCNE1,替换该位置的颗粒,然后重新尝试开卡,轻松通过,所有CE都是N1,体质还是非常好的

开卡轻松通过,重新插拔,宿主机正常认盘。

next

楼主:
然后就是喜闻乐见的跑分环节,CPU是全核锁4.2G的3700X,裸板直连AMD X470芯片组SATA接口,连续读520写484,4K读29.7写102.8,基本上是把SF2281压榨到极限了。

SM2246EN如果支持64CE,那么分数应该会更高,但是它只支持32CE,平价SLC,例如7S2F JCNE1 HCND1最多做128G,想要240G容量就要买更贵的8S2F等等。并且超过32个Die也会降速。
现在就等谁能出个E00G或者更低版本的盘了,打算自用不能没有壳子

至于那个有坏块的颗粒,上SM3257只开出8G,还有新增坏块。不知道是吹坏了,还是买到了有内伤或者锻炼过(感觉不太可能)的颗粒。
完工撒花!

网友:
全面解决问题,大佬功力深厚

网友A:
厉害!!!!tsop我还是习惯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tsop我还是习惯刀头

我也是用的刀头,之前一直是尖头或者马蹄头,后面入坑diy自己换了个焊台,就一直用刀头,感觉99%的场景都可以用

网友B:
你这有个错误,看传感器lm75位置是空的,这板子传感器应该是lm73否则温度不是偏高就是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有个错误,看传感器lm75位置是空的,这板子传感器应该是lm73否则温度不是偏高就是偏低 ...

发现了,这个板子的温度一直显示十几度不过我看别人有选LM75的,于是就跟着选了

网友C:
sf_flash_id_rommode 能共享一下吗?
这个金士顿蓝板用大刀头很好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f_flash_id_rommode 能共享一下吗?

http://vlo.name:3000/ssdtool/ 选择SandForce flash id rommode 不谢

自己还捡了个牙膏535,颗粒拆掉改U盘了,初步打算16贴三星K9HDG,还是BGA适合我

网友:
板子自己处理一下,锉刀锉一下就可以装壳了。

网友D:
人走盘还在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走盘还在系列

简单算了一下,我现在这台电脑的系统盘是21年3月19日买的铠侠RC10 500G,就算用了两年吧,正常使用总写入量5.5T,算下来一年2.75T=2816G。
这个JCNE1是拆机的,就算他还剩下3万个PE,240G*30000约等于7000个TBW,细思极恐

网友:
喜闻乐见哈哈

楼主:
更新:温度传感器换成LM73,再重刷一下固件,清空SMART
在短接ROM孔的情况下插上电脑,然后设备管理器会出现SandForce,即进入ROM模式

硬盘盒直通到虚拟机,执行lsscsi,发现这里的地址是33:0:0:0

运行一下SF_ConfigManager,打开之前的driveconfig文件,把Temperature Sensor都改成LM73

保存之后打开SF_GenesisDashboard,加载driveconfig,然后设置固件啊之类的选项,填入地址33:0:0:0

然后开卡轻松成功,温度应该也正常了

网友E:
JS29F16B08JCNE1做了两张240g的容量小,扔在箱子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JS29F16B08JCNE1做了两张240g的容量小,扔在箱子里吃灰。

240G容量给备用机做个系统盘挺好的,SLC的冷数据能力也会好那么一点,要大容量存储的话,自己主力机有1.92T的PM983了,笔记本也有1T的RC20游戏盘,家里还有4T容量的NAS。
再者就是折腾的乐趣了

网友(2023-04-10):
N年前做的贴法图居然被U盘量产网盗用了。还打上了网址标签。 无语

网友:
能力强悍,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盘能开成256G的吗?看着这块SSD直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