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容放电器制作

楼主(2023-03-05):
近期修了几个开关电源,一不小心就被电一下,想到做一个放电器,网上成品也很多,感觉没必要,利用手头现有的元件制作一个,
1.表笔:采用中性笔芯,笔尖使用电气设备用插头插针,或者其它插针均可
2.电路采用最简单的电阻分压电路
3.外壳:使用孩子的画笔笔帽
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
电容放电器

网友A:
楼主成品图呢?

网友:
这个简单,红外二极管加电阻往上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图呢?

最后一张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成品图呢?

最后一张就是

网友:
还有更好用的

网友:
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C:
电阻装在管子内好。

网友D:
够简单的,不错。

网友:
我都是直接五瓦39欧电阻直接怼几秒就差不多放完

网友:
简单使用!不错!

网友E:
直接一个灯泡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装在管子内好。

就是都装在笔帽里面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简单的,不错。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一个灯泡了事。

条条大路通罗马,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有那种220v50瓦的小灯珠,射灯用的,我感觉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