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某些颗粒在SM2262EN刷RDT固件时报错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的解决思路

楼主(2023-03-05):
前言,刷固件或者开卡的提前条件,必然是先排除掉所有硬件问题,比如主控问题,颗粒瑕疵,板层断线,供电缺陷等等。别一上来就问为什么报错!其实报错的因素很多元,再牛的大神也未必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

开始:

手头有几颗金士顿封装的BICS4颗粒,ID为98,3C,98,B3,76,E3。2262EN识别颗粒为TH58LJT0V24BA8C(BICS4M)(Final)(SM2262)。
故障为开卡正常,但是刷RDT固件时报错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提示如下。

一直未找到具体原因,改供电之类的操作统统试了,1.8V 1.2V都是如此。
所以判断原因还是应该是在软件方面。试过用其他的RDT文件替换(比如B16 B17的RDT文件),可以刷进去,也不报错,但不跑RDT。(屁话,颗粒和版本对不上,当然跑不起来)

以我手头的颗粒为例,软件自动识别到的颗粒是

今天突发奇想,换个思路解决问题。
打开Flash.set文件,详细检查一下,发现好像有戏!

对比可以看出,这两个颗粒的参数只有4处有差异,其他都是一样,能不能通过修改Flash.set文件来曲线救国呢,毕竟这招以前也经常干。
这两个颗粒的区别是前者是1CE 64G,后者是1CE 32G。ID有1位不一样,剩下三组参数就好办了,大不了一个一个改,虽然我并不太清楚这些参数的具体意义。
ID不用改,后面两组数字不知道具体意义,但我猜测应该是跟CE数和容量有关,暂时不动它。就剩最后一个了,就改它!

但是,但是,2262EN貌似加入了类似数据库保护的功能,像这样修改Flash.set文件在2262EN这里是行不通的。
不管如何修改,保存之后,只要打开软件识别颗粒,Flash.set文件里的内容都被自动恢复成原始状态。
那要如何操作呢?方法就是不给它权限,Flash.set文件修改好之后,将文件属性改成“只读”

然后再来试试刷RDT固件。
刷写的时候会有以下提示,不用管,直接确定!

成功了!很是激动哈!

刷好固件之后,正常通电开跑。
512G的正常一个半小时左右吧,跑完!

这里还要提示一下,正式版的开卡工具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刷固件的时候会提示数据库错误,无法刷入。
一定要用带BETA字样的测试版,才可以。
我这里是用的坛友@aiqing144前两天发布的RDT固件,修改过Flash.set文件后跑RDT一切正常,两贴选2V24-1T-RDT,4贴选2V24-2T-RDT.
毕竟人家提供下载是收费的,我这里就不放链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302-1-1.html

最后,再啰嗦几句。开2262EN经常会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以我的经验判断,绝大多数的问题,出在主控或者板体上面。当然,颗粒有瑕疵,也是正常的现象。可能是2262EN的性能比较强悍,对于硬件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这也导致了故障率比较高。比如我有一颗镁光的B17,在2258XT上RDT、开卡,都一切正常,RDT也没有坏块。但是放到58H或者62EN上,就是报其中一个CE的ADJ错误。
而且,同样的颗粒,在两块2262EN上开,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比如有的时候报坏块过多,直接会怀疑颗粒问题,但其实,我通过实践证明,问题在主控。
所以,建议大家,比如像海鲜市场的18元板,还是要慎入,没有金刚钻,还是老老实实用靠谱的拆机板。
18元板,只能用作料板,人家老板也说了,良品率较高,但没说是包好的。

网友A:
楼主,我现在这个跑RDT结果后的界面和你的界面一样,前面设置了TLC 和SLC的ECC 值,到后面跑完看结果全部变为256了
容错也全部变为0,这样跑有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现在这个跑RDT结果后的界面和你的界面一样,前面设置了TLC 和SLC的ECC 值,到后面跑完看结果全部变为2 ...

我那个是测试用的,参数没改

你可以重新跑一下RDT试试,或者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302-1-1.html里面的固件刷看看

我这个是重新跑的结果

网友:
我把我的发布的链接改成一家元,楼主可以随意分享到网盘。我自己已经充值了家元,不用折腾收费下载了。

你改的两个参数我在2258xt上加入1v24和2v24的时候也改过,应该是对应颗粒容量的,2v24这个地方干好是1v24的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现在这个跑RDT结果后的界面和你的界面一样,前面设置了TLC 和SLC的ECC 值,到后面跑完看结果全部变为2 ...

你是用转接卡刷的,还是直接插nvme槽刷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影响。我是用的jms578的转接卡。两次跑rdt,一次双贴1t,一次4贴2t,都正常通过。
slc15,tlc35的设置,再低就没有实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是测试用的,参数没改

你可以重新跑一下RDT试试,或者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302-1-1 ...

你这个颗粒id和0v24一样,那就是128g,你贴了4片到512g?你这么修改应该会导致软件认到颗粒的大小变成256g才对的,你跑圈测试过吗?

网友B:
小die的BiCS4
最后那个就是我以前帖子里提过的retrytabl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192-1-1.html
你要是还想再稳一点可以改成82,Snk的RetryTable
但是改了也没有用,小die的BiCS4上62en目前公开的固件就等着掉盘吧
即使是KC2500的金士顿的固件也是一大堆掉盘,别抱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die的BiCS4
最后那个就是我以前帖子里提过的retrytabl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192-1-1.html

一共贴了2个,1个测试了还行,另一个跑圈掉盘,掉固件。我还以为硬件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共贴了2个,1个测试了还行,另一个跑圈掉盘,掉固件。我还以为硬件问题呢。 ...

感谢分享,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一直不能解决,跑圈掉盘,然后不认盘,原来是固件问题。
看来Bics4要上2262EN还要再等等,看以后的固件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die的BiCS4
最后那个就是我以前帖子里提过的retrytabl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192-1-1.html

请教:什么叫“小die“?
谢谢!

网友:
18元的板子确实不太行,一个少CE,一个完全不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一直不能解决,跑圈掉盘,然后不认盘,原来是固件问题。
看来Bics4要上22 ...

分清楚大die和小die,大die的B4跑的一点都没问题,小die的才有问题
大die是64G每die的,小die是32G每di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清楚大die和小die,大die的B4跑的一点都没问题,小die的才有问题
大die是64G每die的,小die是32G每die ...

明白了,感谢指教!

网友:
哎,人家都开始研究2262en还小有成就了
我还在琢磨我这堆镁光的4ce 128G MLC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die的BiCS4
最后那个就是我以前帖子里提过的retrytabl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192-1-1.html

av大佬,我做了两个2v24 2tb的盘,用的就是老毛子上面的工具,全部都rdt和跑圈通过,没有遇到掉盘的问题。跑圈是用usb转接测的,是不是要在nvme接口下才会掉盘?

网友:
谢谢大牛,多些经验贴发布就好了

网友(2024-06-12):
2262的经验较少,没46、58这些成熟。我也遇到这情况,改参数也不行。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2024-08-07):
楼主有没有用hdtune测试过bics4,我最近发现b17a做的2t好像是全盘模拟slc,写入80g都测不出来缓外速度。可是用bics4开出来的2t,24g写入之后缓外就测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