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L051系统复位时正常,断电导致RTC复位,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3-03-05):
STM32L051RTC模块,按下系统复位键时,RTC时间正常,但当断电后再通电时,RTC被复位,时分秒均被清零。STM32L0511脚有外接3V电池,且电压正常。MX_RTC_Init代码中的时间初始化设置有注释掉。
STM32CubeMX配的代码(HAL)RTC.c代码如下:
#include "rtc.h"
RTC_HandleTypeDef hrtc;
void MX_RTC_Init(void)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ime.Hours = 0x0;
  sTime.Minutes = 0x0;
  sTime.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Date.WeekDay =RTC_WEEKDAY_WEDNES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MARCH;
  sDate.Date = 0x1;
  sDate.Year = 0x23;
  if (HAL_RTC_SetDate(&hrtc,&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rtcHandle)
{
  if(rtcHandle->Instance==RTC)
  {
    __HAL_RCC_RTC_ENABLE();
  }
}
void HAL_RTC_MspDeInit(RTC_HandleTypeDef*rtcHandle)
{
  if(rtcHandle->Instance==RTC)
  {
    __HAL_RCC_RTC_DISABLE();
  }
}
请大佬分析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A:
发帖子的时候如果有代码,要用插入代码工具,这样才方便看,如果有人愿意帮你,可以直接告诉你是哪一行有问题。

#include "rtc.h"
RTC_HandleTypeDef hrtc;
void MX_RTC_Init(void)
{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ime.Hours = 0x0;
    sTime.Minutes = 0x0;
    sTime.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Date.WeekDay =RTC_WEEKDAY_WEDNES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MARCH;
    sDate.Date = 0x1;
    sDate.Year = 0x23;
    if (HAL_RTC_SetDate(&hrtc,&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void HAL_RTC_MspInit(RTC_HandleTypeDef *rtcHandle)
{
    if (rtcHandle->Instance == RTC)
    {
        __HAL_RCC_RTC_ENABLE();
    }
}
void HAL_RTC_MspDeInit(RTC_HandleTypeDef *rtcHandle)
{
    if (rtcHandle->Instance == RTC)
    {
        __HAL_RCC_RTC_DISABL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子的时候如果有代码,要用插入代码工具,这样才方便看,如果有人愿意帮你,可以直接告诉你是哪一行有问 ...

哦,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23-05-15):
主程序里做了掉电判断么,是不是一上电就把RTC直接初始化了?

网友A(2024-01-10):
没有使能BKP时钟,也没有使能PWR访问
RTC初始化之后要写一个标志位到备份区RAM,下次上电的时候根据备份区RAM的标志位来判断是否第一次上电,如果是第一次上电,就写入默认日期时间到RTC,如果不是第一次上电,就读出日期时间。
这个HAL库bug太多,更新也很频繁,现在新的hal库跟你上面发的完全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能BKP时钟,也没有使能PWR访问
RTC初始化之后要写一个标志位到备份区RAM,下次上电的时候根据备份区R ...

我记得当时是有写一个标志位的,没有效果。即使人为地关闭时钟初始化,也无效。
如果新的HAL库相对较好,那就等有空的时候再弄弄了。
我试了沁恒芯片RTC,是正常的。我就不相信这东西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当时是有写一个标志位的,没有效果。即使人为地关闭时钟初始化,也无效。
如果新的HAL库相对较好, ...

标志位有没有写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志位有没有写成功?

太久,给忘记了,有空再看看

网友:
051没有VBAT脚

楼主:
是这种情况?英文版的手册都看不懂,所以---

楼主:
我都以为与STM32F103一样,引脚1就是VBAT,唉,这个问题困了我半年多,今天终于解决了,谢谢大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