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33A的LED电源S-400-12,炸了一个三极管

楼主(2023-03-05):
炸了一个三极管,封装和常用的三极管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A:
驱动管和功率管要成对换,驱动管封装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管和功率管要成对换,驱动管封装不影响

炸的是那个比8050大的小三极管…

网友B:
那么多的灰,清扫一下看着也舒服点

网友C:
电源做工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的灰,清扫一下看着也舒服点

没有气泵…也就用刷子随便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做工不怎么样

这个好像是明伟…

网友D:
难得找,是不是那个TO92类似带散热片的那个?

网友E:
这个要仔细检查一下,不能只换炸掉的管子

网友F:
木有人员伤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明伟…

应该不是正规的明伟,变压器一看就很山寨的感觉。

网友G:
风扇驱动管你换啥型号了?

网友H:
修一修  还能继续服务

网友:
好像是明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得找,是不是那个TO92类似带散热片的那个?

r53左侧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仔细检查一下,不能只换炸掉的管子

没时间修,也就打开看看…配件的命多点…手里不缺这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有人员伤亡。

伤亡了一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正规的明伟,变压器一看就很山寨的感觉。

手头差不多都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扇驱动管你换啥型号了?

没有换啊…哪有时间整这种麻烦的,手头一个打嗝的3842充电器都玩了好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一修  还能继续服务

要是需要管大件的话我就不修了,成本太高…手里有几个这种正常使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