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群晖删除文件特别慢,但从ssh登录用命令行删除就正常速度

楼主(2023-03-05):
还是我的老白群晖,用了七年的,DS416play

以前就发现删除文件的时候,总是反应特别慢,我是从windows上操作的共享文件夹,

一些监控录像的视频文件,一天24小时记录的,老文件需要清理一下,就遇到这问题,已经忍受了很久了,平均每秒钟删除还不足一个文件

今天实验从ssh登录进去,切换到root账号,用rm -rf 命令删除同样的文件夹,就反应足够快

查看了NAS的后台管理界面,CPU使用率也不高

真是匪夷所思,

不知道用白群晖的朋友,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删除机械硬盘500g的小文件,估计要一段时间。格式化的话,几秒钟就好。
你品,你细品

楼主:
硬盘空间使用率大约82%,NAS系统提醒我使用率过高会影响系统性能,要删除不必要的文件释放空间

我不理解的就是空间使用率高跟系统性能为什么会挂钩,系统分区不是跟数据分区分开的么

网友A:
在DSM系统上面删除会比较快

网友B:
如果是群晖监控套件生成的 直接设置配额 系统自动安排删除旧文件 还有删除在网页操作比smb里面删除能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群晖监控套件生成的 直接设置配额 系统自动安排删除旧文件 还有删除在网页操作比smb里面删除能快一些 ...

是的,网页上是本机操作快

网友:
从本地删,不要从网络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SM系统上面删除会比较快

的确如此,由此可以推断NAS上面的SMB服务,效率有点低,以后就绕道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群晖监控套件生成的 直接设置配额 系统自动安排删除旧文件 还有删除在网页操作比smb里面删除能快一些 ...

以前给监控空间太大了,1000G,放好几个月都不满,这回改成500G了

网友:
smb好像一直有点问题,经常遇到删文件说文件被占用,然后登录DSM就可以直接删除

网友:
本地删除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