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懂光伏,想玩光伏,改下思路

楼主(2023-03-05):
之前一直说想用光伏供热水器,想用无电池方案,方案被坛友否了。

第二次说想用光伏供光猫,WIFI还有监控。其实监控光猫这一套功率很小。
监控光猫这一套弄起来比较麻烦,因为监控是POE 48伏,光猫12伏,WIFI与光猫还不在一个地方。还要考虑稳定,与市电切换。所以这一套弄下来是投入很高了。收益又特别少,整个功耗加几来十几W。

换个思路不就好办了?光伏发的电用在其它地方不就容易得多了。

光伏板是串联好,还是并联好?
小黄鱼上有卖10W 18V的板子,卖28元/片包邮。充12伏电瓶是不是只能并联光伏板?
应该怎么用这种板子,有懂行的科普下。
如果买三块板子加上控制器,投资个百十来块钱,(电瓶用电动车淘汰下来的)弄一套,供厨房、走道,客厅这些地方照明,农村的房子,走的明线。再走一套低压照明,不难。光伏有电开低压照明,无电开市电的灯。
按每个月用10度电算,两年回本!

上次就有坛友说,只要能用市电的地方就不要用光伏,也就是说光伏它就是个P!

网友A:
前面的思路都实施了没有啊……

网友:
不知光伏板能不能用10年

网友B:
光伏就图一乐,适合无法用市电的地方,比如野外监控,5毛多钱一度的电不香吗?实在想节能可以在晚上谷电的时候充蓄电池,白天放电,搞一套类似UPS的东西。

网友:
三片并联,环境因素没太大问题的话,充电交给控制器就行,一般控制器都有MPPT功能,能自行调整充电电压和电流。
电动车电瓶12v几个并联起来,点几个灯照明无问题。至于回本,就别想那么多了,万一一个月天天下雨……玩得就是个折腾

网友:
太阳能真的不合算吗

网友:
光伏板并联,带热水器需要大功率控制器!

网友C:
小黄鱼上有卖10W 18V的板子,卖28元/片包邮。充12伏电瓶是不是只能并联光伏板?
应该怎么用这种板子,有懂行的科普下。
如果买三块板子加上控制器,投资个百十来块钱,(电瓶用电动车淘汰下来的)弄一套,供厨房、走道,客厅这些地方照明,农村的房子,走的明线。再走一套低压照明,不难。光伏有电开低压照明,无电开市电的灯。
按每个月用10度电算,两年回本!

这个方案可行,不折腾。配上电瓶车退下来的铅酸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光伏就图一乐,适合无法用市电的地方,比如野外监控,5毛多钱一度的电不香吗?实在想节能可以在晚上 ...

ups的电池是投资大头啊!
省下的电费不一定够硬件的投入和损耗!

网友:
电瓶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ups的电池是投资大头啊!
省下的电费不一定够硬件的投入和损耗!

相信我,太阳能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思路都实施了没有啊……

前面的思路从理论上都支持不了,投入产出比太小。所以没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伏就图一乐,适合无法用市电的地方,比如野外监控,5毛多钱一度的电不香吗?实在想节能可以在晚上 ...

农村的电不分峰谷,这个我专门打电话问了供电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黄鱼上有卖10W 18V的板子,卖28元/片包邮。充12伏电瓶是不是只能并联光伏板?
应该怎么用这种板子,有懂 ...

懂的话指导下,我应该买几块板,串联还是并联,什么样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村的电不分峰谷,这个我专门打电话问了供电公司了。

可能不是国网的原因,我这里是四川电网,一个鬼样子,不过电费是5毛2分2厘4毫,八十度以上价钱不一样

网友:
电池比板子贵

网友:
第一步  当地每天光照时间  年太阳光照占比。不上三分之二以上,浪费。

网友E:
一块蓄电池就不便宜,一套加起来估计能顶你十来年点灯的电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块蓄电池就不便宜,一套加起来估计能顶你十来年点灯的电费了

用电动车淘汰下来的电池。

网友:
淘汰下来的电池卖废品站够用几年的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