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橡皮和WD40 解决优利德万用表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2023-03-05):
手头1台优利德UT139C万用表,转盘接触不良,转动过程经常重启,今天终于受不了拆开看看。准备了去氧化神器:橡皮擦+WD40。

下图左边是已经用橡皮擦擦过的,右边是没擦过的,差别巨大。

橡皮处理完,然后涂抹WD40,形成抗氧化油膜,并且增加润滑度。用一个小喷瓶的瓶盖,加了一点WD40,用棉签涂抹。

其他电路,有2个保险管。

上盖,转盘。

这里同样用棉签涂抹WD40。

用久了胶壳老化,没弹性了,直接撕裂了。凑活用吧。

这是买来标配的2个碳性电池,还没用完。

网友:
不错,起死回生

网友:
外壳裂了,可惜。

网友:
wd40挥发很快吧

网友:
看到现在有不需要拨盘的呢

网友:
楼主弄错了吧?我看图片应该和遥控器一样,加了氧化剂助力覆盖层的

网友:
接触不良的,大多都这样,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另,覆铜板的,时间长了寿命有限

网友: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

网友:
看起来使用率不高,蛮新的,值得折腾

网友:
修修补补又十年。

网友:
原配碳电池还有电不常用时间不长

网友:
芯片在液晶下面吗?

网友A:
有说拨盘触点涂凡士林的好,不影响接触电阻吗?

网友:
我就是用的凡士林,还会,精度没受什么影响

网友:
用那种擦钢笔的橡皮擦

网友:
WD40果然是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说拨盘触点涂凡士林的好,不影响接触电阻吗?

凡士林似乎是惰性的固态油,应该是绝缘的,且不挥发。WD40是液态的,很薄,所以不阻断触点,不用担心导电性的问题。对付开关、微动、电位器之类的氧化很有效,基本2滴就解决问题,我有个黄花907烙铁,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好几次烙铁头烧红,到处找替换电位器没找到,后来直接滴了几滴WD40,4-5年了一直没问题。

网友:
wd40越来越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