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不知怎样接线玩,拆个CPE 2.4G中继接收发射器

楼主(2023-03-05):
以前购的中继发射接收器2.4G,功率好象是500mw,现翻出来,不知如何连接玩。不知能否当WIFI用。查得是2020年3月2 日在矿坛里,老程处购,当时的贴叫:升金牌会员,来波福利。里面有接线玩法图,但点贴子说没有权限访问该板块。另请有权限访问该贴的,帮忙复制图片上来。也请懂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直接插网线就行,相当于一个ap一样,电源的话不用那个poe转换器的话直接用12v的电源插到上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插网线就行,相当于一个ap一样,电源的话不用那个poe转换器的话直接用12v的电源插到上面就行 ...

大盒 直接插网线就能当WIFI用?两个网口随便 插一个?

网友:
中转网络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有AP模式的,就当普通AP用,还有网桥模式是扩展网络用的,网口应该有个poe口一个wan/lan复合口,网线插在后面这个口上

网友:
发射功率不小啊!

网友:
无线网桥吧

网友:
没有使用过,单位基本上都是光纤接入,挺方便

网友:
看里面芯片,可能跟百米2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盒 直接插网线就能当WIFI用?两个网口随便 插一个?

是的,不用那个POE的盒子的,那个是为工程准备的,有些地方供电不方便就用POE,那两个网口看不仔细,有一个应该wan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ap模式,插上去以后就能上网,如果不行,换一个口子就OK 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去矿坛问

网友:
9341太老了点

网友:
想想以前为了网络距离远点。类似的东西经常用。

网友:
小白问下无线网卡能用这种天线吗?

网友:
接上电源就行!天线在线路板上啦!

楼主(2023-05-06):
发射功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