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设置引起的风扇转速问题

楼主(2023-03-05):
春天来了,这几天天气突然升温,电脑的风扇也发春了,每当打开一个软件,风扇就加速转起来了,明显和以前不一样啊,难道电脑中毒了,还是CPU有问题?还是我利民的散热器没装好?打开任务管理器,5600G6核CPU利用率也就1%-2%,任务进程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东东,win10的防病毒也开着,再打开一个软件,风扇又加速转起来,后来发现,最大频率104%,速度4点多G,而它的基准频率3.9GHZ,开一个软件不至于让这12个核心这么高频率啊,再看看CPU温度,从30多升到50多,一会又下来了,房事不决不能Google,就百度,不,Bing ,原来是电源模式设置问题,打开一看,设置成高性能了,改成平衡,还是这样,关机重启,还是这样,那就节能模式吧,频率马上就降下来了,CPU的利用率还是1-2%,只有2点多GHZ,再打开软件实验,风扇也不激动了,平时电脑就上网,打开个文档,最多看个电影,下个东东,这也足够了。我就不禁在想这设置高性能是干什么用的,打游戏,生产力?一直以最高频率运行,不能自动变动频率吗?虽然里面很多设置,但是一般人不会去设置吧。不知道intel的CPU会这样吗?还是微软对AMD的优化不好,还是技术不行?但是不应该啊,那服务器上那么多个CPU都能运行很好,这只是一个多核心的CPU,还是做软件的故意的?

网友:
电源管理里的高性能就是让CPU始终全速运行,如果能自动根据负载而运转的话,那还要什么平衡/节能模式干啥。

网友:
我猜是农企的U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真把INTEL难住了,把微软也搞傻眼了。
不过,要是你仔细看过相关帮助文件,估计这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把CPU的硅脂换下试试

网友:
还是u差了点吧

网友:
我设置的平均。满载是4.6G。

网友:
性能模式就是全速运转

网友:
没啥,系统给你多一个选择而已,要照顾到所有人的感受嘛。

楼主:
刚才又研究了下,系统,电源和睡眠,有个设置性能模式的地方,拉到最右边是性能模式,我设置完了,关了试效果,谁知道再打开,又没有这个项了,很奇怪。电源模式和性能模式都要设。还不在一个地方。就像关机一样,其实就是睡眠模式,所以才能快速开机。如果你没有改动的话,你打开任务管理器,在性能里就能看到正常运行时间,可能是几十天,上百天

网友:
一直设置的是高性能,也没见CPU风扇,主板风扇高速转,自动温控的,开机什么软件也不开,用电吹风热风吹吹,估计也高速转。
节能模式,CPU工作频率低了,发热量就小了很多,

网友:
主板里可以改风扇策略的,看配置了

网友:
主板:我想体验空调房,请把电风扇换空调

网友:
主板智能控制转速的

网友:
是散热器不给力?

网友A:
拆机看看风扇散热器是不是堵满灰了,顺道把硅脂换一下。风扇狂转温度不减,基本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B:
    最近怎么这么多资源占用大增的,我也是,其他论坛也很多人莫名其妙风扇转速增加,让我更怀疑是系统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风扇散热器是不是堵满灰了,顺道把硅脂换一下。风扇狂转温度不减,基本是这两个问题。 ...

这电脑才装有半年,灰不多,也不是温度高,一般就30多度,就是一打开个软件,风扇就加速了,温度也上去了,一会就下来了,风扇也降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怎么这么多资源占用大增的,我也是,其他论坛也很多人莫名其妙风扇转速增加,让我更怀疑是系统问题 ...

咱也不敢说,也不知道是那的问题,刚开始装的win10 2019LSTC用了几个月也没啥大印象,后来买了个TC20,装了个21h2,就感觉这风扇的转速,一打开个软件就加速,就像我以前用XP,同一个显示器,现在用win10,总感觉桌面看着别扭,没有以前看着舒服,换了很多驱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也不敢说,也不知道是那的问题,刚开始装的win10 2019LSTC用了几个月也没啥大印象,后来买了个TC20,装了个 ...

   我21h2时还正常,就是为了装安卓子系统升级22H2后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