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其实闪存颗粒主控植锡根本就不需要钢网,一个电烙铁一拖就成。

楼主(2023-03-05):
这么搞了好几年,也没发现有啥不妥。熟练后成功率没有百分之百也有99%,上足焊油,电烙铁一拖一甩先清理个九分干净,再用电烙铁上有铅低温锡再拖一遍,当然一般不拖也没事儿,要诀是不管是闪存颗粒面还是主板面都不要有过多的锡,极薄的一层即可。吹化的时候往下按两下也不会导致连锡,它这个本身就有极强的自适应调节性,锡多的点锡柱会自动扁一点。锡少的点锡柱会自动拉长一点。好像有好几位大侠也是这么干的,到现在一次也没有买过钢网和焊锡膏,实在是用不上那玩意儿。我这绝对是好经验分享,感觉有用的帮砸几个币过来。

网友A: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

这哪里需要什么艺呀,简单的要命。

网友:
你这个道理我是相信了,但我觉得“拖”一下,还是有点技巧的

网友:
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那要技术高才可以

网友:
熟能生巧而已

网友:
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好想学习一下哦

网友:
这个需要熟练的老手才行!

网友:
这是利用焊锡的表面涨力吧。
高温下焊锡融化,随后两块焊锡融合到一块了,然后冷却。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B:
你这个跟赌差不多   万一数据线跟电源连锡  那闪存直接嗝屁

网友C:
这么操作,连锡的可能性不大,但时间长了,虚焊的可能性会增加。测试的时候可以,做成品盘还是老老实实植锡。

网友:
全靠焊油起作用。

网友:
相信了,但我觉得“拖”一下,还是有点技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操作,连锡的可能性不大,但时间长了,虚焊的可能性会增加。测试的时候可以,做成品盘还是老老实实植锡 ...

时间长导致虚焊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再说就算是虚焊对咱们来说不就是加热一下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操作,连锡的可能性不大,但时间长了,虚焊的可能性会增加。测试的时候可以,做成品盘还是老老实实植锡 ...

这个从没遇见过时间长导致会虛焊。有几次我还专门拆开检查焊接的程度,完美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跟赌差不多   万一数据线跟电源连锡  那闪存直接嗝屁

刚开始不熟练的时候,有过几次连锡,不过也没啥影响,重新再来一遍就好了。后来就再也没出现过连锡情况。锡少的情况下,你想让他连锡他都连不上。

网友:
不怕烧f的可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操作,连锡的可能性不大,但时间长了,虚焊的可能性会增加。测试的时候可以,做成品盘还是老老实实植锡 ...

你说的这个时间长了,导致虚焊的可能性会增加,我觉得很奇怪,有什么理论依据没有?我倒是仔细钻研了一番,觉得这样倒是焊接更牢固,更加不容易导致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