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给宠物吹头发的工具,见识无限旋转接头。

楼主(2023-03-05):
本质就是一个电吹风,前面带钢丝梳子,后面带无限旋转设计。(最近论坛每次来都需要登录?)

楼主:
拆的原因是这里从内部烧起来了。

网友A:
没拆完?????插楼

楼主:
头部一个小螺丝,去掉以后头部旋转拧下。剩下一个普通电吹风,300瓦。

楼主:
后面是卡扣结构,用钢片撬开即可。然后取下开关转圜,发现两个ph1螺丝

楼主:
主机没有卡扣,轻松打开。

楼主:
这里是无限旋转插头,没法修,只能去掉直接把线怼进去了。

楼主:
好奇心驱使破解烧坏的地方,发现内部压接的,感觉还挺正规,应该是压接的时候电线压坏了。

网友B:
感觉线号有点细

楼主:
总结:女邻居说这个东西30多块网购的,分析应该是生产工艺控制不严格,压线过度,线头压伤了,这个位置塑料包裹,不可能使用过程中收到压迫。东西整体中规中矩,没有偷工减料。所以现在拼价格,总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和戴森吹风机有些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完?????插楼

由于写了一大堆不知道为啥退出了,所以从新写,一图一图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线号有点细

确实细,不过才300瓦,感觉中规中矩。

网友:
有点像莲花插

网友:
无限旋转功能挺好的,不知道有没有坏处

网友:
哪种宠物长头发,需要吹吹?

网友:
宠物用品也不贵了,做工还不 错,价格便宜

网友C:
感觉烧坏的地方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烧坏的地方进水了

一体浇筑,应该不会进水。

网友:
给宠物梳毛用的,瓦数不小,几十元价位肯定是碳刷电机,价格比无刷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