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X1800刷了钛星人怎么回来?

楼主(2023-03-05):
用这个系统打开这官方恢复工具没有界面,用另一个硬盘上的系统,看到界面了,但是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动作,反正按教程做的,长按复位插入电源,蓝色和橙色的灯就没有闪过,弄了两次,等待好长时间,重启回来还是钛星人只是回到激活页面了,就像清楚数据一样,其它的一点变化没有

楼主:
系统太简单了,和原来的也没有太大区别!看到可以刷iopenwrt的,但是得换内存?ROM?好多人ROM和RAM分不清路由器内存大也没有太大用,存储小了就刷不了大的固件了

网友A:
去售后刷,就说不知怎么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B:
可以考虑三楼建议

网友C:
估计坏了,去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售后刷,就说不知怎么就启动不了了

我们附近没有,得邮到市里,这样还不如让人家改1G刷openw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三楼建议

我们家这没有呀!邮到市里,还不如邮到改路由器的地方,改1g刷个openw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坏了,去售后

如果是坏 了,怎么钛星人能用呀?
看视频人家也是这样的,不过不是这个型号,人家的和教程一样的,也成功了

网友D:
刷机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机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当时就没有想太多,还不如弄极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机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拿走了,改1G弄成openw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机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和他说了弄个不死,花80,算邮费92

网友E:
换了为啥还刷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为啥还刷回去了

功能少!和官方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为啥还刷回去了

听说极客AP功能多,弄个当软路由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