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伏铅酸电动车改铁锂,应该用多少串?

楼主(2023-03-05):
网上查了 15串的,16串的都有

另外,听说铁锂不适合主动均衡?

网友A:
48V铅酸充电大概56V左右。三元 13串 饱和电压是4.2V*13=54.6V。
铁锂15串,3.6V*15=54,当然你要觉得还欠点可以考虑16串。
--------------------------------------------------------------
主动被动均衡两种均衡功能各有利弊,本来主动均衡功能是可以替代被动均衡功能的,但因为结构复杂成本高,而且结构复杂之后故障率也会高而与被动均衡处于胶着状态,业内人士常为了哪种均衡更好争论不休。其这实反而证明了任何技术选择都要和整体条件适用的道理。本身一致性非常好,而且在寿命期间一致性差异扩大有限,用被动均衡就足够了。
被动均衡适合于小容量、低串数的铁锂离子电池组应用,主动均衡适用于高串数、大容量的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组应用。除了均衡功能非常重要,背后的均衡策略更为重要。在电池单体的一致性差异在一定范围内时,电池的电量和电压成正相关;但是当电池的一致性差的远,也就是有电池处于受损状态时,电量和电压相关性就没那么强了,这时的均衡依据,就不能单以电压这一数据来判断。假如意识不到有电池损坏到临界状态以下,依然根据电压均衡,反而会对铁锂离子电池造成伤害,尤其是主动均衡,因其电流大造成的伤害会比被动均衡更大。

网友B:
铅酸电瓶是12v一个,4串,充满电是14.4v x4=57.6v满电
磷酸铁锂,3.6v满电,正好16串
所以我推荐16串

网友C:
我问问铅酸电动车48v的可以直接用锂电48v的电池直接用吗?需要跟换控制器吗

网友:
15串和16串都可以,不过最好是16串,动力好一点,最重要的是,如果 其中有一串坏了,16串改成15串一样用。15串的就麻烦了,很能再找到一致性相同的电池了

网友:
我用的16串,动力好嘎嘎跑。充满才58多。铅酸高恒压浮充快到60v。所以不用考虑电压过高问题

网友:
铁锂15,16串都能用,个人倾向16串,电池好被动就行,保护板价格也低一些,电池不太好主动的比较好,但价格也相应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问问铅酸电动车48v的可以直接用锂电48v的电池直接用吗?需要跟换控制器吗 ...

只需要换个充电器,其它都不需要

网友:
原车充电器可以应急充16串,保护板断电就充不了,没有均衡功能,浮充对保护板影响。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2.5V~3.65V,典型值为3.2V左右
铁锂的电压放电曲线较为平坦,放电时每串电压大多数集中在3.2V附近
每串最高电压约在3.6~3.65V,所以铁锂16串最高可承受充电电压在57.6~58.4V之间
而48V铅蓄电池三阶充电器转灯电压是57V,到这个电压后就转为55V恒压涓流充电了
因此铁锂16串可以沿用原车48V铅蓄电池充电器充电,不会过压
一般铁锂可承受的充电电流也大于同容量铅蓄电池,因此用原车充也不会过流
但如果用铁锂15串的话,当充到90%电量时也只有49.2V,一般15串铁锂最高可承受电压是54.7V
如果用原车充,就显然和原充电器最高输出达55~57V不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压范围2.5V~3.65V,典型值为3.2V左右
铁锂的电压放电曲线较为平坦,放电时每串电压大多数 ...

非常感谢 我不是为了省钱省充电器,就是16串空间未必够,非常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铅酸充电大概56V左右。三元 13串 饱和电压是4.2V*13=54.6V。
铁锂15串,3.6V*15=54,当然你要觉得还欠点 ...

我在数码之家看到另一个观点,铁锂不适合主动均衡。因为:铁锂放电集中在3.2伏,非常平坦。那么一点压差就会容量差距很大。容易过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数码之家看到另一个观点,铁锂不适合主动均衡。因为:铁锂放电集中在3.2伏,非常平坦。那么一点压差 ...

也有一种可能,铁锂是否会因为老化程度不同,而出现同一电压对应电量不同的情况?比如,在均衡之后,两个电芯都是3.250V电压,但是一个有40%电量,另一个有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一种可能,铁锂是否会因为老化程度不同,而出现同一电压对应电量不同的情况?比如,在均衡之后,两个 ...

是啊,这样来说,您这个观点,被动均衡也不行了
主动均衡又容易过充
看样子铁锂真不适合电动自行车上用

网友:
16个比较好,跑起来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瓶是12v一个,4串,充满电是14.4v x4=57.6v满电
磷酸铁锂,3.6v满电,正好16串
所以我推荐16串 ...

你是高手,我也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数码之家看到另一个观点,铁锂不适合主动均衡。因为:铁锂放电集中在3.2伏,非常平坦。那么一点压差 ...

不管是放电曲线还是充电曲线,在不同充放电流时也不一样,如果放电电流较大时,3.2V的放电平台会略微往下平移,充电也是一样,充电电流较大时,也会略微上移一些,所以电池电芯本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会根据情况“自适应”,所以加上有配套的保护电路在,不用担心的,几个充放电循环下来就恢复平衡了,表现在容量基本恢复如初。虽然三元锂体积更小,但用在电动车的上铁锂也有很多的,毕竟比铅蓄已经小很多,加上浅充放时的寿命最长,只是一部分人不知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