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很重的7.2V充电钻充电器

楼主(2023-03-05):
公司角落里发现的,拿着很重,拆给大家看看,工频变压器,怪不得那么重,这种会充满自停吗?充啥电池呢

网友:
老电路了,就是变压整流滤波,看电路有可能自停

网友A:
电容这样安装,串联吗

网友:
有没有便宜的7.2V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这样安装,串联吗

低压侧是并联居多吧

网友B:
镍氢镍镉电池充电器,不知道3个腿的原件是什么。

网友C:
这种是不是到一定电压或电流小到某个值时就停止了?

网友:
我手里有俩来,死沉四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这样安装,串联吗

是并联,自己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不是到一定电压或电流小到某个值时就停止了?

不是很清楚

网友:
老设备了,实用性不大
当然了,如果有成套的还是省了改装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氢镍镉电池充电器,不知道3个腿的原件是什么。

左右正负,第三极是温度开关。

充电时候第三极是输入。如果发热断开停充。

网友:
长知识了,以前知道是3个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三个脚

网友:
充电器有些年代了,用的工频变压器,没有控制芯片

网友:
7.2V,不知道用在什么电动螺丝刀上。

网友:
这个是串联SC镍系电池的的充电器, 会自停,  不过它的输入端和检测端不是一个,输入是圆弧面这个,检测是平行这两个。

原电池的第三极有温度开关,当电池发热,温度开关会跳开切断充电。    电钻使用时候左右输出

网友D:
那个叠罗汉的电容稀奇,原厂就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接口有点像博世的,很多老的充电钻都是用的7.2V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叠罗汉的电容稀奇,原厂就是这样吗?

不是原厂的,我后来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