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滴液管废物利用万用表笔线材制作

楼主(2023-03-05):
家里老妈生病在家打点滴,滴液管医生顾不上收,我看看是硅胶材质怪柔软,医用材质一般是顶级的,想做个万用表笔,铜线选仪表电缆屏蔽层软还耐折两个完美配套。

网友:
这材料,都是顶级的啊

网友:
时间长了会变硬

网友:
穿线感觉有些困难

网友:
硅胶?

老了反倒胆小了,这个挑灯电线外再套了输液管。
当时感觉一次性的输液管不会耐久是使用, 坏了再套就是了
结果到现在有6年多了,一点没有老化的迹象。

网友:
低电压使用没关系,高电压还是要注意绝缘性能吧?

网友:
还直是完美

网友A:
时间久了会硬

网友:
硅胶线撸的够用了

网友:
硅胶线红包撸下就行了

网友:
5楼也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久了会硬

时间久了就会软了

网友:
这法子都想到了,以后打点滴也扯几条管子备用

网友:
材料都是顶级的啊

网友:
做好的线看着还挺好 看

网友B:
怎样把线穿过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把线穿过管子的?

网线,拆一根两根出来,穿过去,焊接线上,再拽过来就好
不行可以少加点油

网友:
不耐高温啊

网友:
  涨知识啦。

网友:
自己做的线用料实在啊,买的线哪有这么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