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强5241夹头收不回去了,是不是报废了?

楼主(2023-03-05):
各位坛友,我的5241大概放着半年没用,现在夹头收不回去了,用十字起拧里面的螺丝也拧不动,想把夹头拆下来换一个也拆不动,是不是只能再买一个了?

网友:
夹头卡死了,实在拆不掉寄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
拿木棍敲敲夹头,

网友:
里面的十字锁头螺丝是反丝,所以你拧不动吧!哈哈哈

网友:
试一下WD40

网友:
还真是小强!

网友:
用点WD40试一下

网友:
里面是反转螺丝,平时顺时针是拧紧。而这种螺丝顺时针是拧松,你再试试。或者换个没那么尖的螺丝刀头试试,容易发力点。

网友:
我一个12V电钻也是夹头有点不好使了,曾经拆下了内部螺丝,但是好像拧不动夹头,所以最后也没换成。

网友:
我还以为是大有5241,原来是打不死的小强啊

网友:
上点油慢慢拧,不可急躁,偶尔也许会好的

网友:
先喷煤油或WD40,再滴入机油,几个小时以后敲敲打打,基本上能弄好

网友:
WD40多喷几下放着
或者机油多滴些泡个天把天,然后用起子把敲击夹头
再不行上冲击起子把夹头拆下来换新的
再不行就海鲜市场吧

网友:
我朋友也有个夹头松不开了……

网友:
可以喷WD-40 润滑松动剂试试,也可以泡几天煤油,要搞清楚夹头松紧的方向,左手握紧夹头下端,右手拿一把大一点的螺丝刀,用螺丝刀手柄用力敲击夹头顶端,360度敲一圈。然后戴手套,用力向夹头松动的方向扭动。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松动夹头的方法,利用了敲击震动的原理,让夹头很容易松弛,然后往夹头里面加一些机油,松动以后可以来回旋多转几圈,让机油充分渗入夹头,下次使用时夹头就不会在锁死了。

网友:
我的夹头不顺畅,喷了点油,结果到最后连钻头都夹不紧,打个小孔,钻头都打滑,没办法,只好换掉了一个新的砖头

网友:
里面的螺丝是反丝,需要顺时针拧开,但是用手一般拧不开,一般需要冲击扳手辅助才能拧开。

网友:
如果要换夹头,里面的螺丝是反丝,需要顺时针拧开,但是用手一般拧不开,一般需要冲击扳手辅助才能拧开。 如果不换夹头,夹头里面可能锈了也可能卡丝了,里面加点油,然后拿棍子敲敲,旋转几下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