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电磁炉不开机,低压控制电路维修

楼主(2023-03-05):
同事拿来一台电磁炉,说坏了,开不了机。打开机壳,没有发现明显的烧蚀痕迹,测桥堆是好的,测IGBT管也是好的,难道是低压控制部分,测其线路果然无电压。该机低压用的是AP8012,在网上找到其资料和电路,对照进行了测试,没有5V电压输出,查其线路走向,有个78L05稳压,测1脚输出只有1V,而3脚输入却有正常电压,撤换78L05有正常5V输出了,装上试机,控制板灯亮了,烧水试机,功能恢复正常。金灶电磁炉功率不大,最大也只有1600W,功率元件烧毁的可能性极小。

楼主:
电磁炉的维修

电磁炉的维修,补图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上不上图一个样。

网友:
手绘图纸真是厉害了!!!

网友:
面板左上角的是喇叭吗

网友A:
这个炉盘子看起来好小啊,拆了卖铜都卖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炉盘子看起来好小啊,拆了卖铜都卖不多

哪有铜,都是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铜,都是铝的

至少还是度了一层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炉盘子看起来好小啊,拆了卖铜都卖不多

这个是泡茶专用

网友:
用料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泡茶专用

这样子啊,见识短了,还以为 是常规做饭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铜,都是铝的

有铜的吧,真像您讲的一样,现在技术发达,都整点子高科技的事情

网友D:
我有3个这玩意儿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3个这玩意儿都不知道怎么修…

发个求助帖,让大家出主意
最近修好了几个电磁炉,有点飘了,觉得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个求助帖,让大家出主意
最近修好了几个电磁炉,有点飘了,觉得比较容易 ...

换闲了再说吧,这两天正在玩3842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没必要手绘图,这是电磁炉通用图,网上一抓一大把

网友:
还好最值钱的管子没坏,不然这破玩意真的没必要修了,线圈贼小,还是铝的

网友:
78L05功率确实太小,换7805就好了

网友:
朋友有一个,电压正常,就是触摸不开机,估计程序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