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借图拆一个无线防静电手环,什么原理?

楼主(2023-03-05):
有线的我知道,通过弹簧线和工作台建立等电位,这无线的是如何消除静电的?还有离子风除静电是什么原理?

网友:
虽然不知道无线的用什么原理,我还是觉得有线的靠谱,物理连接就是稳

网友A:
就是串个1M电阻慢慢释放静电,不至于击穿芯片

网友:
没有线的就是智商税,没用的,别买

网友:
原理不详,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B:
洗下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串个1M电阻慢慢释放静电,不至于击穿芯片

有线的是这个原理,无线的电位差来自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下手就行

现在是干活前洗手,不过还有个等电位问题,人体电位对地0,保不齐工作台啥情况,毕竟不是工厂环境那么完善

网友C:
这个东西用于间歇性的手工释放静电,就是用手触摸一下接地处,如果身上真的存在几千V静电,释放时会被电击,用这个手环上的螺丝去接触接地处就不会被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用于间歇性的手工释放静电,就是用手触摸一下接地处,如果身上真的存在几千V静电,释放时会被电击 ...

好像有道理,这个说的通。那也就是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包括卖家,而生产厂家估计也是见过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啥原理就仿出来了,结果仿了一半,不知道还有一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线的是这个原理,无线的电位差来自哪里?

同问一下

网友:
空气尖端放电原理,防护级别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一下

我觉得10楼的说法最说的通。

网友:
防静电手箍需要接地

网友:
智商税,而已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拆这个的,感谢。

网友:
这个利用的先进的正反物质湮灭原理。一定是这样的。。。用的时候注意湮灭产生的巨大能量容易把整个省给平了。。。嘿嘿。。。

网友:
限流电阻,防止释放静电手麻。减小静电很简单,金属钥匙碰下铁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