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电源改0~90伏可调,啸叫炸管

楼主(2023-03-05):
贝尔电源350-27改0~90伏,电流两安出现啸叫,增大功率就炸管。

视频中第1声是直接短接,第2声是接12伏25瓦灯泡,以后重复。电流差不多一样大,声音还不一样呢

网友:
你自启动电阻没拆吧,再就是表头电流取样改成表载取样电阻或者运放那改成浮地输入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A:
关于啸叫以前讨论过很多,处理方法有好几种,楼主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B:
如果改装方法、接线等没问题,建议把辅助电源电压提高到15-20v试试,改了2个明纬S350-27,一个0-90v、0-9a(辅助电源20v1a),另外一个0-30v、调流未改(辅助电源18v1a),运行非常稳定。

90v这个最初是用12v1a辅助电源,也有啸叫,改成20v1a后,非常安静。

贝尔350-27的元件与明纬S350-27的元件基本大同小异。

楼主:
晚上想了想怕是这个问题,先改的电位器调压,后改的数控,这个电阻忘记了没有拆,这个原来是跳线J12,是r25移过去的,相当于可调电位器没拆,阻值1.8k。明天拆了试试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先改电位器,后改数控,J12装的电阻没拆

楼主:
自己挖了个坑111

楼主:
但是还有个问题,接汽车12伏55瓦灯泡,4A以上就要炸管了。功率急剧增加到300多瓦。再等几秒钟肯定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装方法、接线等没问题,建议把辅助电源电压提高到15-20v试试,改了2个明纬S350-27,一个0-90v、0-9a ...

可以试一试,那风扇线不必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啸叫以前讨论过很多,处理方法有好几种,楼主自己搜索一下吧

已经好多了,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网友:
这个控制板不错!

网友:
改不好就放炮,很正常。本来人家的电源就不是按照可调设计的。你一改参数都变了,不放炮才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试一试,那风扇线不必动吗?

15-20v辅助电源供电时,继续沿用原风扇电路的接线方法:

找到你这个贝尔电源中与明纬S350-27中对应的D15、D16这2个二极管,都拆掉,辅助电源的正极接D15、D16负极端,负极接输出电容的负极端,这样接线后,可以继续沿用原风扇电路(有7812稳压),并且风扇启动后,电压电流不会突变(至少明纬S350-27是这样的,贝尔的没有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20v辅助电源供电时,继续沿用原风扇电路的接线方法:

找到你这个贝尔电源中与明纬S350-27中对应的D15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20v辅助电源供电时,继续沿用原风扇电路的接线方法:

找到你这个贝尔电源中与明纬S350-27中对应的D15 ...

7812都给拆了。可以改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