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JBL radial大无所不能拆解换低音单元泡沫边和更换开关

楼主(2023-03-05):
网上淘了个jbl的大无所不能都知道jbl是出了名的烂边王,这个也不例外到手回家就开拆

扣掉底部的硅胶垫然后把看见的螺丝都拆掉然后取下装饰条拆掉第一层底板就可以看到低音喇叭了

可以看到已经破了这个实际轻轻一碰都会烂了那就继续往下拆用吹风机加热网罩然后就可以轻轻的撬下网罩了

拧开所有螺丝取下喇叭

看看低音喇叭

把新买的泡沫边和弹波换上

换好后就来处理开关,这个开关坏了按进去直接就弹出来了不能锁止

在DC口上焊了两根线接了个5522的DC口这个自带的DC口不是标准的5525感觉是4821的所以接个线试机,往回装喇叭的时候太难了装不进去所性全部拆掉才能往里面装拆前拍照免得装不回去

最后装好试机一切正常音质还是不错的。后来我是把原本的DC口用刀割了两个口子用5525的插头可以插进去了

网友A:
怀疑JBL烂边是故意算好的,计划性报废

网友B:
楼主真是惜字如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JBL烂边是故意算好的,计划性报废

泡沫边的肯定用不了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惜字如金啊

没有文化啊,只是喜欢拆东西,讲解不会

网友:
真的是烂边

网友C:
泡沫边用不了多久还是会脆脆裂,是我的话果断换橡胶边,使用寿命半个世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边用不了多久还是会脆脆裂,是我的话果断换橡胶边,使用寿命半个世纪应该没问题!
...

我看有人说橡胶边会推不动,所以还是买的泡沫边

网友:
这是厂家设计好的,让你身受音乐的毒害,边一烂,你还去买他的其他的不爱听,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烂边不是正宗的JBL

网友D:
换边咋定位的?塞纸条?

网友E:
没看到功放呢·?

网友F:
看到好多磁环,咋没看到涂胶沾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好多磁环,咋没看到涂胶沾线圈

磁环上都打热熔胶了的,我拆主板的时候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边咋定位的?塞纸条?

看原来的位置的,这个也不用100%对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功放呢·?

在那个主板上,背部有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手艺

欢迎探讨,感谢回复

网友:
JBL的烂边是计划性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