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适配器啸叫维修

楼主(2023-03-05):
一个会议摄像头的电源12V3A,因DC端子特别(中间带针的),一时找不到备用电源,只拆开来修一下。
故障现象,空载输出电压正常12.3V,带个轻负载(2W12V灯泡),电压就降到11.5V,并伴随有吱吱的啸叫声。
暴力铁锤敲开,壳子边基本完好,方便胶水粘回去。
故障现象明显,一个电容爆浆,另一个电容完好。
以为两个电容并联,拆除坏的电容,故障依旧。
细看电路,两个电容中间还有个滤波电感,换上一个大点的电容,故障修复。

有个疑惑,输出12V,电容只用16V,这个余度够吗?

网友:
33%余量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电解电容,只要有一个损坏,就必须全部更换。

网友:
3.1415926型滤波,常见一般电容电压容量都是一大一小,,这个。。。16v也够用的

网友:
电容老化了

网友:
电容耐压与有效值有关,12福输出足够了

网友:
应该按峰值算吧

网友:
根据经验另一个电容也不行了。。。
要换高频低内阻的。。。

网友:
电感之前是输出电压反馈点,所以你拆了电源也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