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博士滚筒洗衣机,修复无法上电开机故障通病

楼主(2023-03-05):
家里的洗衣机突然上电无法开机。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应该是因为一个电源块的问题。

果断下单采购元件,完美修复。

故障应该是因为lnk304gn 和 100Ω的电阻损坏,导致 单片机无工作电压,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这个电源方案,应该是这个通病,看到网上帖子很多。

如有雷同请见谅。。

图片如下:

主控板位于 后盖下端。

坏掉的电阻和 芯片。

屏幕是因为单片机刷新速度慢,所以导致缺少字符。
肉眼观看无问题。

网友:
这是博世洗衣机,我还说 没见过博士洗衣机来看看。

网友A:
这是设计缺陷,应该被召回,最起码要免费维修。

网友:
确实是通病,修好了不错,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是博世,不是博士....

网友:
好手艺,博世洗衣机第一次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计缺陷,应该被召回,最起码要免费维修。

其实就是个AC-DC的开关稳压芯片到寿命,连着D级的限流电阻一起炸了,这故障在这种集成了mos和驱动的ac-dc稳压芯片里挺常见的,芯片集成度高为厂家简化了电路设计,但缺点就是比那些驱动芯片和mos分离的电路更容易炸,而且换上了原装的芯片过个几年大概率还是会炸,换国产仿的估计几天到几个月就会炸,不算是这个型号洗衣机的的通病,整个行业都是如此

网友:
博世的冰箱还不错

网友:
高手这样能修好

网友:
既然是通病就应该召回,统一解决

网友:
确实是通病,只要换的集成块质量过关,还是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

网友:
能修好真不错,故障没有蔓延

网友C:
这是通病了,西门子洗衣机也是这样,商家都将芯片和100欧电阻打包卖了

网友:
应该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病了,西门子洗衣机也是这样,商家都将芯片和100欧电阻打包卖了 ...

维修套料,也算是一种市场应对。噗噗噗

网友:
此博世(BOSCH)非博士(BO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个AC-DC的开关稳压芯片到寿命,连着D级的限流电阻一起炸了,这故障在这种集成了mos和驱动的ac-dc ...

说穿了就是先降成本再降价格,实现精确品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病了,西门子洗衣机也是这样,商家都将芯片和100欧电阻打包卖了 ...

目测卖这个芯片的清一色送10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