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带载输出打嗝拆变压器…

楼主(2023-03-06):
带载就打嗝串25w灯泡一闪一闪的…二极管mos管都是正常的,电路也没有短路的地方,3842低压启动时的6脚电压18v左右…7脚正常,8脚5v…没头绪了拆变压器,下来用13.5v交流变压器给高压绕组通电串在变压器高压回路的灯泡直接就亮了…不知道这种开关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给的是什么频率的交流电,感觉应该就是变压器短路了,拆开看了下没有明显短路的痕迹…此电源卒…

网友A:
就这么卒了啊?不甘心啊,分立元件好拆,把原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一遍!!!

网友B:
主滤电容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C:
MOS管S脚的取样电阻阻值正常么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插电测下高压电容 低于300就是有问题

网友C:
空载是正常的么,带载不串灯泡也会打嗝么?

网友E:
25w灯泡会不会小了一点?

网友F:
还能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卒了啊?不甘心啊,分立元件好拆,把原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一遍!!! ...

拆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滤电容应该检查一下

换过了………然并卵…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w灯泡会不会小了一点?

对!起码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S脚的取样电阻阻值正常么

都是正常的一个一个拆下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w灯泡会不会小了一点?

对啊,我也觉得小了,换个5W的,现在像是过载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插电测下高压电容 低于300就是有问题

不带载正常,带载打嗝,电容换过了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是正常的么,带载不串灯泡也会打嗝么?

空载正常,带载就打嗝……我也是没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w灯泡会不会小了一点?

直接上电也是打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能修好吗

有时间换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
打嗝是没起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正常的一个一个拆下来测的…

那个取样电阻阻值一般是零点几欧,如果阻值变大会导致打嗝

网友:
放过这个老充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