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价签拆出来的3v锂电,该如何充电?

楼主(2023-03-06):
电子价签拆出来的3v锂电,搜了一圈,目前的充电管理芯片都是冲3.7v的,该如何搭建充电电路充电?

网友A:
一次性锂锰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上万能充,顶多“呯”一声

网友:
一冲就开始鼓包,然后像二踢脚一样释放大量烟雾及可能附带一声爆炸!

网友:
楼上有经验哈!我看着像3.7v锂电的那种软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锂锰电池不能充电

这个不是可充电的锂电池?

网友:
用铁锂充电IC cn3058 ?

网友:
锂电不都是3.7V的吗

网友:
魅色多功能智能充电器可以充,但是要拆开焊接二根线引出,做好电池接口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锂锰电池不能充电

果然专业,感觉这种一次性电池应该打上不可充电的标签。

楼主:
搜了一圈,绝对不能充电,用完扔了。

锂-二氧化锰电池是以锂为正极、二氧化锰为负极、有机电解液的一次性电池。电池的重要特点是电池电压高,额定电压为3V(碱性电池的两倍);终止放电电压为2V;大于能量(见上面的例子);放电电压稳定可靠。贮存性能好(贮存时间3年以上),自放电率低(年自放电率≤2%);工作温度范围-20℃~+60℃。

电池可制成不同形状,以满足不同的要求,它有矩形、圆柱形和按钮形状(按钮类型)。圆柱形的也有不同的直径和高度尺寸。以下是我们熟悉的1号(尺寸代号D)、2号(尺寸代号C)和5号(尺寸代号AA)电池的重要参数。

它们被用于钟表、计算器、电子笔记本、照相机、助听器、电子游戏、IC卡、备用电源等。

CP502440
优点
●稳定的高工作电压;
●轻、薄,高能量密度;
●低自放电率;
●工作温度范围宽;
●储存及工作寿命长;
●无电压滞后,脉冲性能好;
●安全环保,无重金属、无污染;

性能数据
标称电压:3.0V
标称容量:1200mAh
标准放电电流:1.0mA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300mA
最大脉冲电流:400mA
电池重量:约7.8g
电池最大外形尺寸:41*25*5.2mm
工作温度:-40℃~+70℃
年自放电率:≤2%

网友:
可以试一下看,看到底是3.7V标3V了,还是说确实是一次性锂电

网友:
看了回贴,没电不会拆换 这也是控制一般人二次回购。

网友:
这种3V的锂电应该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
3v应该是锂锰电池,一般都是纽扣或者圆柱,这种软包还挺少见的,不能充电

网友:
  涨知识啦。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锂电池

网友:
这个能冲电吗

网友:
这个原理和3V纽扣电池一样的,只是包装不一样,不能充电

网友:
外观像锂电,标个3V确实让人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