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路征途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3-03-06):
早期的行车记录仪研究研究(带车载充电的头和约2米的线,1元),现在的好像都是安卓带导航的了吧,自己没车,也不懂
白天弄回的,晚上饭后就开干,这叫革命工作不过夜

用手机充电头供电,指示灯亮,按按钮不开机

标的什么不重要,关键看里面

拆解费了大劲,走了弯路,以为前后的黑色壳子与中间的用胶粘住的,硬掰就行,结果里面的黑壳都裂了点口子才找到玄机,最外边是一薄片,下面有螺丝
实际上拆的越多,得经验就越多

好在没损坏里面的屏

估计原设计预留的电池位还是比较大的,实际用料不大
用表测开机按键没问题,若是线路的问题,那估计就没办法了

去掉电池,再开机,奇迹出现了,也没想明白为啥是这样
================
等白天再测试一下效果吧,突发奇想,若好的话,能改装个插卡的监控也不错,已经想好了位置

网友:
别让贼连盆儿一起给端走了

网友:
电池都不耐用

楼主:
猜测电池是用来在关机时给时钟部分供电吧,

网友:
清晰度不错啊。

网友:
越拆经验越多,改个监控临时用用也不 错

网友:
电池作用一般是用于时间,如果电池失效,那么每次工作时留下的水印时间就是曾经出厂那时候

网友:
电池有些有停车监控,打开时检测到振动会自动录像

网友:
电池容易鼓包

网友:
我的电池也挂了

网友:
电池要用专用的耐高温电池。这种都是偷工减料的

网友:
镜头质量好,里面有非球面透镜,没鱼眼失真,视角大概50到80度。超过90度视角都是鱼眼镜头记录仪。联咏记录仪方案性价比高,凌阳运动相机方案功耗较低。

网友(2023-04-10):
电池停车监控振动会自动录像。只不过使用环境太恶劣。。一般使用时间不会太长。。。。

网友:
我的行车记录仪。电池鼓包也坏了。打火必须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