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ASTECH MY-68自动表,速度挺快的!

楼主(2023-03-06):
MASTECH MY-68自动表,速度挺快的!

网友:
全是插件无件

网友A:
货都是别人手上的好,论坛买二手表两次都翻车
一次漏电2天一个9v全新,一次直接不亮

网友B:
除了AD转换全是直插元件

网友C:
这个表的黄皮是否与福禄克87系列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的黄皮是否与福禄克87系列通用?

似曾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货都是别人手上的好,论坛买二手表两次都翻车
一次漏电2天一个9v全新,一次直接不亮 ...

你运气不好呀,一次多买几个翻车率低些,多买还便宜!

网友:
表确实不错。但感觉还是830实用,坏了不心疼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啊,有点老了。。

网友:
屏幕那位有,有台坏了屏幕。

楼主(2023-07-02):
引用 网友B:
除了AD转换全是直插元件

直插的好吗?我不太懂,只是手头有就拆了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