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晒、测香山牌家庭用厨房秆EK3852

楼主(2023-03-06):
这个电子秆不知道应该在发在哪个栏目了,觉得跟仪表有点关系就发这里吧,版主觉得发哪里合适就移过去吧。

看朋友们经常对电子设备称重,很羡慕,心里痒痒,也拍了一个,了解到香山牌是电子秆中的老大,就买了这款称重范围5KG,电池款的。

现在把测试照片发出来分享给大家,照片太多,共150张,可以只看1楼和5楼。

电子秆到货拆封

送了两个量具

有说明书

整体外观

显示部分

背面

标签,简单说明

有烘焙教程

两节7号电池

生产日期,22年12月8号,出厂不久(到手好长时间了,才晒出来)

开机

先测量具

两者之和有误差

竟然出现几次负数,后来才明白,估计是按下去皮按钮了

这两个量具一会一个样,神经病一样

转楼下,共5层,不要插楼

楼主:
开始不会用,总出负数

位置不一样,数值也不一样

为了准确,放在硬石板上

转楼下

楼主:
测着测着趋于稳定了,误差小了

用18650试试

各种位置测试

躺下试试

转楼下

楼主:
电池加量具

又测一遍18650,这个还基本准确40克多点

时间长点之后,好像还可以,3克多点,误差不太大了

楼主:
测试一段时间后,稳定了,不再发神经病,目前这个误差程度已经可以接受了,难道这东东也要老化才行吗。

发热板

基本准确

两个一起测

这个18650一直都很稳定

最后再测一下量具,稳定了,3克左右

最后发个比较气人的,0元购啊,不花钱哟,嘿嘿

结论,这个秆还行吧,开始的时候不稳定,一段时间之后趋于稳定,(难道还要预热不成?)10克以下误差率较大,灵敏度倒是挺高的,用嘴吹一下数值就变化了。总体来说还行,能用。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香山秤香不香

网友:
重复性不行

网友:
字体看着非常清晰哦

网友:
和面的时候比较有用

网友:
占这么多楼,这是准备出租?
不知道精度怎么样,貌似不便宜,一直想用红包撸一个

网友:
我的厨房秤要6V(4只)供电。

网友:
详细的测评,就不知精度如何,可以的话也想入一个

网友:
这个牌子的厨房秤质量不错。

网友:
没必要这么多图吧,十张图能涵盖的何必浪费资源?

网友A:
看起来没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有背光~

这个没有背光,另一型号 EK3641 才有背光

网友:
图好多,楼主玩的不亦乐乎

好像没背光,拆了看看

网友:
精度还可以啊。。

网友:
香山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如何零元购,求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