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特斯拉线圈开箱,放电测试及效果,“闪电”近10厘米长,啪啪声堪比鞭炮!

楼主(2023-03-06):
这是外甥的新玩具,带来给我看,那就先假装开箱

这是全套,主机+电源

主机包装盒

名称就叫特斯拉线圈,型号比较怪,是10CM Mini,像规格

盒子里有个提示卡片

这是全部内容

中英文说明书

附件包

放电针和两种氖泡

另外还有根引电针

双面孔化板

再看主机,基本就10x10x3 cm,体积不大但挺沉

正面从左到右是模式开关、能量调节钮和频率调节钮

背面有电源插座,底面只有防滑脚垫

顶面有个金属接点,装放电针用的

角上还有仨指示灯

电源

48V、2A,这个功率还不小

准备开玩了,装好的样子

楼下通电了

楼主:
通电看效果了

先打到定频模式,开始火花很弱的

能量钮打到一半多就有比较长的火花了,放电声音很大,开始还吓了一跳
氖泡靠近就会亮

直接打在氖泡上面更亮

外甥把管子也拿来玩,管子表面绝缘比空气低多了,爬电明显

偶喜欢这种样式,像树分叉多

来个大能量的动图,拉弧距离有7、8cm了
关键是声音大,和小鞭炮差不多,反正比摔炮、上次的凹凸曼炸包声音大
频率钮就用来控制放电的频率,即放电的快慢

玩下引电针

还没氖泡好玩

接下来是手指放电

啪啪啪的还是有点吓人,偶妈就不敢来试
其实小能量小时没感觉,但能量高时,皮肤的放电点会迅速发烫,受不了的那种,宜少玩

既然发烫,就用火柴来试试
估计是火柴干燥,电弧都不往上爬,点火失败

用火柴皮点燃火柴,电弧会沿火焰跑(没拍到),估计是等离子体降低了空气电阻的原因
火柴碳化后也会导电,也是碳微粒降低了电阻

火柴虽然点不然,但纸片可以
大能量下,电弧会沿纸片爬电,很容易就引燃了

还试过打火机,小能量就能点燃丙烷气体

晚上关灯再看下放电效果

挺漂亮的

大能量下电弧长度、直径和亮度都有大幅提高

用块铝箔插放电针上,三个点都在放电
但揉成圆球,就不能放电了,应该是接触面积均匀,不容易击穿空气了

晚上放电的动图也来一张

除了定频模式外,主机可以接收蓝牙播放的音频(方波音乐更好),用音频调制放电频率,由啪啪声可以放出音乐来

这玩意也不是新东西,20年前就有放电球(老站偶发过拆机和放电效果帖),那个里面应该是充有稀有气体,放电距离更大还有辉光
但就可玩性来说,这个可以近距离接触,肯定更好玩些

原本想把它忽悠过来拆开看,结果外甥不上当,说多玩段时间再给偶拆
好吧,下次找机会再做外甥工作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网友:
这个玩具不 错,赶上直播了,等一会看效果

网友:
我之前玩高压包拉电弧那种,玩一阵就会觉得头晕困乏,原因不详,这种不知道会不会。

网友:
太吓人了哈哈

网友:
看着挺唬人,其实电流小的离谱,也就勉强点个氖泡!

网友:
快点拆了看看,仿一个好玩。
好吧,外甥的,先别拆,等他玩腻了再说。

网友:
就是功率不小这家伙

网友:
成人新玩具,比那谁捡到的活塞机好玩。淘宝多少价?

网友:
这种东西适合小盆友玩吗?

网友:
这个电人摸到有感觉不?

网友:
元首和外甥抢上玩具了

网友:
玩玩真好玩。

网友:
这电弧挺长的,不便宜吧?

网友:
看着好吓人,没碰过的肯定不肯上手

网友:
感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不错,适合大点的孩子玩

网友:
好玩,拍的照片漂亮

网友:
元首兄,小心哈!多年前我也想做一个,那时是传统的技术,材料费让我望而却步!

网友:
元首研发了新型武器